关于防爆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8-06-04):
关于防爆的一些问题

防爆分为zone0/zone1/zone2

我们在选用液位计测罐区时:

在zone0区是否一定需要使用本安的仪表

还有就是变送器的外壳是否一定需要使用不锈钢的,铝的外壳可以吗?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A:
0区可使用仪表:1.本质安全型(ia),2.其他特别为0区设计的电气设备

楼主:
对: 风翥 关于

0区可使用仪表:1.本质安全型(ia),2.其他特别为0区设计的电气设备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风翥  我还想问在0区,变送器的外壳是否一定需要使用不锈钢的,铝的外壳可以吗???

网友B:
好像不需要使用不锈钢吧!

楼主:
对: 热控仪表 关于

好像不需要使用不锈钢吧!

内容的回复:

呵呵  好的,谢谢你啊!!

网友B:
不用谢的!大家多交流才是宗旨!

小俊!

网友:
仪表防爆需要选24V电压,加安全隔离栅,

网友C:
仪表尽量选择本安型的,变送器不一定是不锈钢的但是一定要高IP(国际防护)IP66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