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补偿中接触器的问题(难道真的不能解决了吗)

楼主(2008-06-04):
我有一电容补偿柜,其中要使用到带阻尼线圈的接触器(ABB的接触器),但是定货的把接触器订成普通的(不带阻尼线圈),现在如果要重新订货时间和周期跟不上,听一朋友说在接触器下面用导线饶5层直径为线径10倍的圈,就可以代替阻尼了,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去做,请各位大师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什么啊,接触器线圈要带阻尼干什么用?

网友B:
我厂的接触器,线圈倒是没有什么阻尼,但是辅助触点上串了电阻后并联主触点,但是实际没有什么用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厂的接触器,线圈倒是没有什么阻尼,但是辅助触点上串了电阻后并联主触点,但是实际没有什么用途。

不是没有用,电阻是在主触点闭合之前接通的,目的是有个缓冲,消除涌浪。但也有用普通接触器的,容量大一点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D:
使用补偿专用切换电容器接触器不行吗?型号cj19环宇集团

网友E:
楼主说的阻尼线圈应该是接在主回路上,用于消除浪涌电流,要使用切换电容接触器,而切换电容接触器与普通接触器的差别不仅仅是有无阻尼线圈,还牵扯到主触头的接通时刻问题,直接在主回路接上阻尼线圈作用不大。

网友F:
对,还要挂一个辅助触头 ,这还不行,切换时间的问题需要考虑哦

网友G:
这个用处很大啊  为了防止接通和断开时的电流过大等原因是为了保护接触器的,  他在接触器主处点接同前接同  来减少启动时候的电流 等接同后它又会退出. 接触器断开的时候正好相反啊  呵呵~! 我也是看说明书了解的 我厂用的是 施耐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