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1711怎么设置fx1s的参数??

楼主(2008-06-04):
pws-1711怎么设置fx1s的参数

如:LD   X0            AND      M0        OUT    Y0

M0 我要在pws-1711上做一个触控点

在编程时该怎么设置!!

网友A:
M0在触摸屏上可以设置的;

网友B:
楼上你好,我有一个1711的触摸屏,但是连到电脑上时显示通迅错误,我用的是3.0的版本,是指拔开关没有拔对还是其他地方没有弄好,请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C(2011-11-02):
大哥门你们好我有一个斯美特触摸屏我用的是海泰克V3.2软件连接通讯电缆以后触摸屏出现COMMUNICATION,ERROR ERROR=0008是不是播马开关没设置对该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