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RS485电缆到底是几芯的?

楼主(2008-06-04):
我看其他资料说有:RS485(2线对4芯双重屏蔽#9842型)和RS485总线通讯电缆(1线对2芯#9841型),我想用西门子S7-200型PLC连接3台台达VDF-M变频器,到底该用哪种电缆啊?是用自由口通讯方式吗?

网友A:
485只用两根线吧, 两种线都可用,4芯还可用422,

用于485的话,多余的作备用.

网友B:
我想用西门子S7-200型PLC连接3台台达VDF-M变频器,到底该用哪种电缆啊? ;

 ;2芯

网友C:
看不同的用处,一般都5根线

网友D:
一般两芯就可以了

拉的远用双绞加屏蔽

网友E:
485用一对共2芯就可以了,232至少要用3根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F:
呵呵;这个要看具体的情况;

最简单的是2根线就行了;

网友:
RS485用3根,2根是数据线,1根是地线,属于半双工;如果可以接成5根线的话,就成了RS422了,其中4根是数据线,1根是地线,属于全双工。RS485可以接成RS422使用,但RS422不一定能够接成RS485使用,因为485的物理标准只是422的一部分

网友G:
学习,光看还是不容易理解。

还得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