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8-06-04):
现在这台西门子触摸屏是这样的情况,上电后,用手去按触摸屏的格式之类的,它过半分钟就会没显示,要是不用手去碰它,就是两个小时左右它也会自动没显示,这到底是哪部分的问题,该如何处理,请高手提点

网友A:
一般是高压电路有问题

网友B:
西门子屏3年以内的基本都是通讯一些小问题,要不是硬件损坏,三年以后的,按下面方向考虑看看

机器能否自动运行?你现在触摸屏可以正常使用么?

上面问题良好的话,就是触摸屏本身的问题了,

让厂家过来吧,把具体问题搞清楚,询价,感觉价格高的

到网上查下代理商电话,继续寻价

哈哈

网友C:
你好,
我是广州海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主任维修工程师,关尔佳,我们公司电子事业部主要从事工业显示屏触摸屏,工控电脑板,PLC,伺服放大器,变频器,电路板,各行业精密测控仪器电路板及工业设备和工业控制电子线路板卡(PCBA)的维修、生产、设备改造以及相关工业技术的研发.更多信息请上我们公司网站.
www.gdhaite.com

希望有机会合作,谢谢

关尔佳
13728065775 020-33527727 传真020-85542220

网友D:
你说的不显示是指黑屏吗,可以用手电筒光照下,看有没字或图标显示,先把问题找准才好解决

网友E:
找SIEMENS的维修处检测一下;

网友F:
你的触摸屏具体什么型号?

网友G:
您好

  我公司是专业做工业自动化设备与数控系统的维修的,主要从事

1. 各类数控系统、伺服驱动器维修;
2. 各类变频器、软起动器的维修;
3. 工业控制板、电路板维修;
4. 开关稳压电源、PLC模块维修;
5. 工控触摸屏维修;
6. 各行业进口精密仪器、仪表维修;
7. 各类进口设备、专用设备的维修

 希望有机会合作!

 武汉维恒盛自动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027-52235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