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315-2DP组态求助

楼主(2008-06-04):
在对SIMATIC300站点组态中,我选用了CPU315-2DP,添加一个PROFIBUS主站系统,我想用315的DP接口和台达的PLC进行通信,台达的PLC配置是这样的:一台主机DVP12SA加DVPPF01-S扩展模块,DVPPF01-S是台达做的PROFIBUS接口模块,我在台达网站上下载了DVPPF01-S的DRIVER,里面有GSD文件,在STEP7的组态环境中,先安装GSD文件,然后把DVPPF01-S模块放到PROFIBUS主站系统上,最后进行编译,这时候就出错了,出错的信息是这样的:DP主站系统1上PROFIBUS地址为1的DP从站必须至少包含一个模块。请问大家:我的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了?是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A:
你的PF01-S没有在主站中配置参数

网友B:
可能是GSD文件不对  重新找个试验下  还有可能是你的地址设置有问题

网友C:
DP站号1是系统分配给上位机的,0是分配给PG的

你把台达的站号改一下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