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PA-DP耦合器

楼主(2008-06-04):
请教高手:PA-DP耦合器6ES7157-0AC81-0XA0能带多少表?在并入DP后,节点占不占DP的总数?是不是冗余接口?和另外两种耦合器有什么区别?
李文胜

网友A:
要看你的DP-PA耦合器能提供多少电流,再看每台PA仪表的电流,就知道能带多少仪表了。

楼主:
thank you !在并入DP后,节点占不占DP的总数?是不是冗余接口?

网友B(2009-03-27):
一般的耦合器不占DP节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