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机转动角度控制,

楼主(2008-06-04):
(起始位置开始顺时针转360度,然后返回起始位置,再逆时针360度,返回起始位置)这算一个周期,
电动机可能就0.75KW变频电机吧,要求是每1周期/分钟。
我考虑的是用一个接近开关或者光电开关检测圈数,电机转速变频器控制
问一下有没有专门控制角度的,伺服不要

网友A:
 变频电机装一编码器,比用接近开关或光电开关检查圈数更好一点

网友B:
也有这样的变频器,用他的位置控制功能就可以了。

楼主:
变频电机的转速不知道能不能达到10转/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