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ACS-800变频器报故障-3220用什么方法解决?

楼主(2008-06-04):
我的一台ACS-800变频器下拖一台18,5KW电机,工作方式为正反转,在运行中出现故障,代码为3220,看了看用户手册故障原因说是:“中间直流电压过低。这可能是由于整流桥缺相造成的”,给出解决办法:“检查电源和逆变器熔断器。如果系统中使用了 Multidrive HW 和直流开关可选件,检查接到直流开关模块的反馈回路是否正确,”但不知道怎么解决。求助高手指点。谢谢,急盼!

网友A:
换模块试试........................

楼主:
不会吧?有这么严重么?

网友B:
发生该故障时,可以上电后测量变频器端的电 压,如果3相电压都正常的话,再运行测量直流电压是正的低吗?如果不低,主板问题,低,冷测模块,如果是保外,维修起来有点麻烦

楼主:
先谢谢穷仙了,我试试看看什么原因。测量直流电压是真的低吗?这个电压常规应该是多少??“低,冷测模块,如果是保外,维修起来有点麻”这句还是不太明白能详细解释一下么?谢谢了。

楼主:
还有那位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C:
把加减速时间加长,另外你观察下你的变频器在什么状态下报这个故障?是正反切换的时候,还是在平稳运行的时候,另外再检查下你的负载,还有

看下中间电压的变化情况?

楼主:
先谢谢AW-77,因为出现故障我没有在现场,问操作人员他也说不清楚,现已告诉他们在遇到这种情况一点要做好详细记录才好分析故障原因。因此我现在在现场等待带料运行,由于其它设备主机有问题一直没带料运行,这样只能等待带料运行时在观察了,看是否还出现类似故障。问一下负载需要检查那项参数?你怀疑是否变频器拖动负载能力不够?

楼主:
今天下午去现场了,运行了一个半小时,一点问题没有。不知道什么原因上次的故障3220?检测也没有缺相的迹象。搞不懂了,不过就怕以后长时间运行在出现类似故障,那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D:
发生该故障时,可以上电后测量变频器端的电 压,如果3相电压都正常的话,再运行测量直流电压是真的低吗?如果不低,主板问题,另外再看看是不是在加速时出现的,如果是看一下加速时间是不是太短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观察了一下只要正反转切换的过快就易出现这个故障,看来是加速时间长短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发生该故障时,可以上电后测量变频器端的电 压,如果3相电压都正常的话,再运行测量直流电压是真的低吗?如果不低,主板问题,另外再看看是不是在加速时出现的,如果是看一下加速时间是不是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