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卡与三菱伺服电机硬件连线

楼主(2008-06-04):
pci1010运动控制卡与三菱伺服电机硬件连线有些问题?能不能给一些这方面接线的例子,脉冲是按集电极方式连接的,不接编码器的线到运动控制卡也行吗?我的这个卡好像不能接编码器反馈线,谢谢,我的邮箱liuyanru33@163.com

网友A(2010-08-02):
这个问题,可能还是与那个pci1010的供应商联系比较有谱。即使上一集电极输出,也有个电压的问题。

脉冲控制,经常是不需要接编码器信号的。

网友B:
你直接接脉冲信号到伺服驱动器就可以了,没必要必须接编码器到控制卡,当然如果你要在软件里实时显示当前机械的位置时,你要接编码器到控制卡上,进行反馈。

网友C(2011-11-07):
这个要将编码器信号转换下吧(编码器信号从伺服驱动器取的话)。伺服驱动器输出的一般是差分信号形式的编码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