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电源输入端能不能加漏电保护开关

楼主(2008-06-04):
现在有客户那边的供电单位非要在变频器的电源输入端加漏电保护开关的.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希望给帮帮忙哦!

网友A:
把漏电电流调大是可以用的。

网友B:
把保护线圈拆掉

网友C:
最好是不加,若一定要加的话就只有把漏电开关的漏电电流调大,因为变频器本身就有漏电电流,不同的厂家不一样,一般都在30-200ma左右。

网友D:
1、变频器输出高频PWM调宽波模拟正弦交流电;

2、所以存在高次谐波,正常泄漏电流大且不稳定的问题;

3、如果要用漏电保护器,应考虑保护电流大于正常泄漏电流的2--3倍;

4、正常泄漏电流的大小可以通过实际使用经验的方法取得;

5、可以由大到小直到第一次出现跳闸连续调整的方式进行;

网友E(2010-06-20):
电梯变频器不能用漏电开关怎麽办

网友F:
载波频率尽量往低调,最好换换上抗高频干扰的漏电开关。

网友G:
换变频器专用的那种漏电开关,不然频繁跳漏电保护很麻烦的,调载波也可以,但是电机会发烫

网友H(2011-09-20):
变频电梯用漏电开关,经常会跳闸,如果取消漏电开关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