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一项目难题请教 项目高手请进

楼主(2008-06-04):
现有一项目难题: 请问如何把7--10线粗细的长为16MM导线(有适当钢性)从来料中一根一根分出来作业呢?请教项目高手了

楼主:
大家都在忙自已的事了啊,没人帮我看下这个,自已顶一下先!

网友A:
用牙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B:
2#的方案实在是高。楼主7--10线是7--10MM吗?料是什么料,也是导线(有适当钢性)吗?

网友C:
你不说明白了,别人咋帮你呀

网友D:
呵呵,有没有报酬啊

网友D:
请问如何把7--10线粗细的长为16MM导线(有适当钢性)从来料中一根一根分出来作业呢????????

???????????????????????说明白点

网友E:
吸铁石呀,笨!!!!!!!!!!!!!!!!!!

网友F:
吸铁石

-------------------------------------------
自动化在线

网友G:
看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H:
可先去外皮,再分开保护层,将破坏电缆.另方法是强行抽出,机械或人力

楼主:
大家好,不好意思,打错了个字,是7-10个丝粗细的金属导线,本来就是裸的导线,不用去皮的,现在来料是一盒一盒的,而我们要用人工把它一根一根分开来插入导线孔里,现在想做成一自动插入机作业

网友I:
很难,没有见过类似的设备啊

网友J:
不太明白,你是干什么行业的,导线孔是什么形状的,导线多长,导线孔多长

楼主:
楼上的朋友:导线这么小,是圆的,孔也是圆的了,长为16MM,要穿在孔里面的,孔也是很小的

网友K:
用SMT应该可以,手机电路板的元件都可以准确无误地插好。

网友L:
我可以做,非常简单,有需要可以联系!zhousir_js@126.com  QQ:157298078

楼主:
楼上的朋友,我已给你发EMAIL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