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烧毁问题

楼主(2008-06-04):
我遇到了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大家帮忙分析分析!!!前段时间给一客户家里装电,早几天客户到来电话说烧了几次电器了,刚开始以为是买了假货,可买新的没过多久又坏了。后来我就去看了看,线路 电压。电流正常。我的接线是这样的先是一个漏电短路器下面分厨房,客厅,房间,空调各一个单级开关,据客户说有2次是厨房,客厅,房间都在用电,而出问题的是厨房,客厅,房间的空调没事,厨房烧了电磁炉,电饭煲,客厅烧了风扇而电视机又没事,其他正在用电的也没事。大家帮忙分析分析,找出原因!!!!!!

网友A:
先要说清楚,你供的电是单相还是三相的,如果是三相的,有可能是零线断开了,也有可能是漏电断路器质量不好,4P断路器合闸时零线必须比火线先合,分闸时零线必须在火线断开后分开。

网友B:
我感觉是用的三相电吧?要不是你门的电网电压底

网友C:
这个应该是零线断了,搞起成了380电压,这个就要看你送进去的是单相还是三相了啊

网友D:
既然供电电压正常,那只能认为是部分家电的质量问题了。

网友E:
可能线路有虚接的地方,造成不定时打火,造成电器很容易损坏,尤其是开关电源类的电子产品.

网友F:
从楼主叙述情况分析:1.首先你要说明提供的电源是单相还是三相电源的话,应该是你的接线问题或缺零而造成的。2.如果是单相,可能主要是电压偏低而造成的,因电磁炉、电饭煲、风扇都属于大功率家电设备,如果你的插座是同一路电线的话,再同时使用,这个时候压降的幅度很大,再加上供电系统电压本身偏低的话,导致欠压而损坏设备。那么为什么电视机没损害?是因为电视机功率不是很大,而且它的使用电压范围比较大一些,所以没有损坏。

以上是个人认为,望大家多讨论。

网友G:
估计是三相四线制电源,好好查查零线线路

网友H:
同意6楼的说法。。。。

网友I:
1、这种故障一般是相电压过压造成设备烧毁,一般多是零线断线或有零线接触不良造成;

2、如果三相进户,故障点才有可能在户内;

3、如果是单相进户,故障点只能在户外公共段;

4、如果故障点在户外公共段,受害的不可能是一家,还可能有几户供电电压不正常的状况!

网友J:
好好查查零线线路

网友K:
零线断线或有零线接触不良造成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几天比较忙没时间上来看!是单相进户的,不存在零线断线或有零线接触不良。因为我都反复查了N次了。都没什么问题,开始我认为是线路窜入高压但看了傍边的建筑也不可能啊!现在还在郁闷中,希望大家能给我想个辙,多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I:
“是单相进户的,不存在零线断线或有零线接触不良。因为我都反复查了N次了”

1、零线断线或有零线接触不良在公共段,不在本户零线段;

2、如果是电压高,也不可能是一家高;

楼主:
刘老大如果按你的说法在公共段那其他的用户也应该出问题啊????????如果是零线断线或有零线接触不良?它不可能大部分时候能用啊?

网友I:
“那其他的用户也应该出问题啊?”

1、你说的是,所以你可调查一下,邻居的用电情况;

2、像这样的情况,只有零线出问题时,有过压现象;

网友I:
“如果是零线断线或有零线接触不良?它不可能大部分时候能用啊?”

1、这可能是初级阶段,会随着时间越来越严重;

2、特别是接触不良,与电流也有关系,电流大时,才可能表现出来;

网友L:
我想问一下,烧电器时有漏电开关有没有动作?各单极开关有没有动作?还有,附近有没有高频干扰或者有人使用对电网有害的设备?

网友M: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每遇到过,不好说

楼主:
漏电开关没有动作,单级开关跳咯。应该没有高频高频干扰吧。因为都是住宅小区!刘老大说得有道理,改天我去问问他。

网友C:
你应该考虑一下6楼的意见啊,他说的不错啊,多试试才可以查出来的啊

楼主:
是啊我知道啊,可它不是一起用的时候坏的啊!可能是我说的不够明白.我的意思是它总共坏了那么多电器

网友N:
学习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