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自己的电脑上装的MACSV组态软件新建不了工程,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6-04):
我在自己的电脑上装的MACSV组态软件新建不了工程,会不会是安装的路径不对啊 ,还是此系统的DCS需要专门的服务器,还是需要软件的WATCHDOG,或是需要硬件的WATCHDOG ? 此系统的安装步骤是什么?多谢了。我的邮箱是liguoanzheng@yahoo.com.cn

网友A:
我可以建立工程,数据库总控有授权无法访问.

楼主:
多谢了,能提供一个autorun.information的安装文件吗,谢了

长联系!

网友B:
呵呵呵!MACSV没有什么加密之类的,安装好了肯定就可以用的了。你安装是肯定安装完数据库后没有重新启动计算机就开始安装后面的东西了。

网友C(2008-07-06):
MACSV按照那个安装说明,一定要按照他固定的顺序装。不需要授权。

楼主:
我试试,多谢了

楼主:
我试了,还是出现      DE  _env

                                                      无法打开数据库编辑工具

楼主:
我试了,还是出现 DE _env

无法打开数据库编辑工具
而不能使用

网友D:
SQL数据库问题。

是不是有其他版本的数据库在,全部卸载,重启,老老实实安装。

网友E(2008-09-09):
按照光盘一步步安装,,不会出现上以问题,还有软件不需要,授权。

网友B:
告诉你,安装没有安装好!全部卸载,重新安装,安装的时候,一定记得安装完数据库后一定要重启后才能安装其他的,否则就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老老实视安装肯定就没有问题的。

网友F:
有时不正常时,要全部格了,按步骤重新安装。

网友G(2008-10-10):
要装了SQL才能打开!

网友H(2010-08-15):
你的机器上安装有其它系统的程序,如西门子之类的,建议重做系统,按步骤安装,一切OK

网友I(2013-08-23):
您好!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搞都搞不好,请教您一下,我的是win7的系统,谢谢!

网友J(2013-12-05):
hollymacs软件好像不支持win7啊

网友K(2014-04-07):
我的是MACS-6,装上就能用的呀,不用授权,老师当时说的是先装平台,再装软件(通用,电力,化工等)版本

网友L(2014-09-11):
hollymacs软件好像不支持win7啊

可以的

网友L(2016-03-11):
安装有问题的完全卸载按要求在安装。。。。

网友M(2017-03-05):
M5 不支持WIN7

M6 支持WIN7

引用 网友L:
hollymacs软件好像不支持win7啊可以的

网友N(2017-12-21):
安装的时候把杀毒软件退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