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和VVVF有什么区别?两者各有什么优点?急!!!!

楼主(2008-06-04):
(无正文)

楼主:
有台设备说传动系统是VVVF系统,到底有什么好的啊?变频的V/F特性和VVVF有什么区别??

楼主:
有谁知道啊,哪个更好一些啊

网友A:
这两个实际上结果是一样的!都是调频调压,只是V/F方式是在逆变部分完成电压、频率同时调节,VVVF是在前端调压、逆变调频后合成输出。V/F方式肯定比VVVF好

网友B:
“有台设备说传动系统是VVVF系统”

1、就是说这台设备,是变压、变频调速的传动系统;

2、变频调速系统工作时,改变频率F的同时必须改变电压V,使电压V与频率F的比值V/F恒定,电机工作磁通恒定;

3、V/F的值的大小由电机参数决定,有时可以人为调整,从而调整电机的磁通大小,达到控制转矩的目的;

4、VVVF是设备,V/F是这个设备工作是的一个重要参数,这就是它们的关系。

网友C:
VVVF:Variable Voltage and Variable Frequency 即可变电压、可变频率,也就是变频调速系统。

变频调速系统有多种V/F电压频率特性。

网友D:
5楼说的非常好,学习

楼主:
"VVVF是设备,V/F是这个设备工作是的一个重要参数,这就是它们的关系。"????

楼主:
VVVF系统由什么构成???

网友E:
x u e x i l e

楼主:
还在迷惑当中?????????????????

网友F:
2楼和5楼说的都很好,但5楼说:4、VVVF是设备,V/F是这个设备工作是的一个重要参数,这就是它们的关系。
没理解!

网友F:
恩,没仔细看刚刚,不好意思!另外请教一下,现在有人在市场叫说有(VVVF控制变频器)是什么意思?

网友G:
引用 网友D:

5楼说的非常好,学习

网友H:
VVVF:Variable Voltage and Variable Frequency 即可变电压、可变频率,也就是变频调速系统

变频器的一种说法,V/F控制是变频器的一种控制方式,其他还有磁通矢量控制等方式;  V/F控制指的是通过VVVF--可调电压和可调频率保持V/F为一个恒定的值,从而实现电机启动过程中的恒转矩控制--不随速度变化而变化

楼主:
那VVVF就是变频器控制的一种喽,不能改变转距,没有自动补偿力矩.而没有VVVF这样专门的器件,就是有也是侧重于VVVF的变频器,我说的对吗??

网友H:
这么说,V V指电压可变;V F指频率可变;VVVF是说这个设备的电压和频率可以改变。

改变V和F有几种方式:第一种V/F方式,第二种矢量控制方式;那么这两种控制方式的目的是什么?

可以通过调节V和F来控制力矩; 也可以来控制转速;

所以我觉得,VVVF其实就是变频器的一个名字;控制方式是:V/F,矢量控制;  控制的目的:调速或者控制转矩

楼主:
我感觉VVVF和变频器,两者是变频器包括VVVF在内,不能单单有VVVF功能就说是变频器,当然最初的变频器也许只有VVVF功能吧

网友I:
VVVF就是变压变频的简写;

网友J(2008-11-15):
还是第一次听说的哦,谢谢

网友K:
我觉得是一样的。因为V/F是VVVF的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