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空调

楼主(2008-06-04):
今天去修一台三菱的5匹柜机,内机有E3故障代码。后来检查主板发现坏了2个电容换上以后面板E3没有了,而外机红灯常亮,强制启动风机正常,而压缩机呜呜声不动,一会空开跳了。检查压缩机绝缘电阻没问题,开始以为是卡住了,就把线换了想把它反转可这样也启动不了。后来又用胶锤震了压缩机也不行。大家说是什么问题啊,给出出主意,急待回应!!!!!

网友A:
就把线换了想把它反转可这样也启动不了,这样你也敢???

网友B:
晕,肯定还有其他的故障啊,怎么可以强制启动啊

网友C:
压缩机进线有没有问题?会不会缺相了?

网友D:
压缩机有没有接地?线圈电阻是否正常?压缩机起动电流是多少?有没有漏雪种?连接室外机电缆是否正常?有没有接地?

楼主:
五楼你说的问题都正常啊

网友C:
还没解决吗?

网友D:
这样的话只能说是空调的压缩机坏了。如果你不是专业的修理人员,还不如请三菱的人过来修

楼主:
也不是说我不专业,可专业人士也搞不定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