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工学代表什么?

楼主(2008-06-04):
有谁知道啊?谢谢!!!!

网友A:
经常代表相位角。比如Cos ∮,相位余弦:功率因数。

网友B:
延路径积分。∫∮这个是延面域积分。∫∫∮这个是延体积分。

(符号我没找到一样外观的。只找到上面的这个符号,组合一下。实际符号是小圆圈一同圈住两条或三条曲线的。)

网友C:
tong常代表相位角。比如Cos 发表于《电工论坛 》 ∮,相位余弦:功率因数

网友D:
路过

一般代表相位角,一般没人用

网友E:
代表相位角的是φ(Φ)

∮和∫一样,是积分符号,∫不定积分 ,∮ 线闭路积分,高数中有。

网友E:
∫,如果加上上下限,就成了定积分。

网友E:
代表相位角的是φ(Φ)

∮和∫一样,是积分符号,∫不定积分 ,∮ 线闭路积分,高数中有。

网站怎么回事,老出现一些奇怪的符号,还改不过来。

网友F:
有太多的公式,我都看不过来也记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