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流量计计量不准

楼主(2008-06-04):
我厂采用上海肯特涡接流量计计量蒸汽,带压力补偿。当正常使用时计量倒是正常。但不用蒸汽时流量部为零,而且跳动非常大,在0kg/h-5000kg/h之间波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们用的ROSEMOUNT的涡街流量计测废水流量,没水时也是乱跳,在0-1200kg/h之间,

销售人员说管道振动,只好又加固,无水时仍在0-700kg/h跳,我在PLC里加了个小信号切除;

涡街可能就是这德性

楼主:
厂家也是对我们说是因为管道震动。我们是直接将所有的流量计的信号(485)采集至转换器(232-485),然后传至上位机。每个流量计的4-20mA信号经过二次仪表转换成485信号。在二次仪表里面有小信号切除,可是总不能切到5000吧?一般我设定的小信号切除值是600(根据管道直径和使用时的流量数值),这样的话还是会乱跳。因为600以上的干扰信号还是无法屏蔽。

网友B:
把二次仪表去掉,自己根据模拟量进行换算,二次仪表内处理算法有问题。

网友C:
“不用蒸汽时流量部为零,而且跳动非常大,”

1、不用蒸汽时,可以将流量计锁定;

2、用蒸汽时,可以将流量计自动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