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500是否可以设定 设定转速输出的模拟信号量?

楼主(2008-06-04):
ABB DCS500是否可以设定设定转速输出的模拟信号量?不是当前值。

网友A:
可以的.有直接显示转速的,方式不同而已.

网友B:
这个是可编程的可改动.

网友C:
完全可以这样使用!!!!

网友D(2008-11-27):
对,可以通过编程的方式,改变模拟量通道的输入参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