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带钢纠偏要用什么类型的光电传感器?

楼主(2008-06-04):
许多光电传感器都是继电器类型的,对于带材卷取时有时向左偏,有时候向右偏,左右偏移的情况怎么才能从传感器反映出来呢?用PLC怎么控制呢?怎么接入plc?

网友A:
我见过比较多的 是用摄像头测量的,还有光栅尺的,

网友A:
好多厂家做这种纠偏装置的,用液压系统来调节的 .他们都没有接入PLC,

网友B:
KEYENCE 好像有一种“位移传感器”

你看可不可以用。

网友C:
关键要看你对精度的要求了,精度如果要求不高2.5MM的情况下就用测量光幕装再其中一边就好了 啊  这样依据遮挡光线的数量多少来判断左右就可以了啊

楼主:
好啊,多谢了。

有没有光电式带材跑偏检测器的图片或资料?

网友C:
有啊 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探讨一下 13810023831  张  我们公司没有 这种东西 不过 我有些朋友可以帮你  而且我原来没再这公司之前给一个彩板线做过接合缝检测项目 应该可以帮上你一些忙

网友D(2008-09-26):
我公司是台湾飞管PKE纠偏器的大陆总代理。
也许您没有听过这个牌子,因为我公司没有在媒体杂志上做广告,但目前国内已经有多家机械厂商在使用我们的纠偏器,因为其操作简单,效果理想,维护成本极低,得到了广大使用者的认同,有很多使用者在机械厂下订单时要求使用我公司的PKE纠偏器。我公司的PKE纠偏器采用红外线光电眼,24V强劲直流马达驱动,纠偏精度0.05mm/0.10mm/0.15mm/0.20mm可调
国内机械厂大客户:福建长乐华周机械;泉州新日成热溶胶设备;汕头远东轻化装备;昆山佳源机电;昆山信中机械;温州信旭印刷包装机械;东莞寮步赣鑫印刷机械... 国内使用者大客户:南京金陵金箔;上海紫泉标签;济宁东美;杭州骏龙;长沙旺旺;上海/北京联宾;东莞/成都华源;上海绿新烟包材料;深圳新协力包装;上海3M;无锡/东莞光群镭射科技...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登陆我们的网站:www.pheikuan.com.tw
上海晖亚泽工贸有限公司电话:021-25975567/66363424 苏亚
传真:021-25975569

网友E:
纠偏,首先是检测。购买U型光电传感器,每个边至少2个。错开一定位置安装(错开的距离视控制要求而定)。每边第一个传感器检测到,视为跑偏了,第二个检测到,视为超出范围,就可以加以纠正。如此而已。

网友E:
纠偏,首先是检测。购买U型光电传感器,每个边至少2个。错开一定位置安装(错开的距离视控制要求而定)。每边第一个传感器检测到,视为跑偏了,第二个检测到,视为超出范围,就可以加以纠正。如此而已。

高精度的跑偏检测,可以使用光线传感器来做。光斑小,可检测的点很小,监测到的跑偏距离就可以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