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专用的电容器切换用的接触器

楼主(2008-06-05):
无功补偿专用的电容器切换用的接触器,在辅助触点上串入电阻与主触点并联,用于切换过程中的缓冲,但是仍然常常会烧接触器触点,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首先检查接触器是否和电容器的额定电流匹配(接触器多2倍以上),再者是否使用了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