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关于台达PLC的CPU版本讨论

楼主(2008-06-05):
我在用台达SC系列PLC时出现因它的CPU版本不同(v1.40a和v1.8)程序用不好用的情况,不知各位遇到没有,期待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
呵呵;这个可能会对个别指令有区别,建议直接找台达的技术服务中心咨询;

楼主:
我找了目前还没解决

网友A:
我遇过CPU版本不同,通信速度不一样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那没其他的,程序不能按原来版本动作

网友B:
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只是部分新的指令不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