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闸求助

楼主(2008-06-05):
我们的厢式变以前是用梅兰日兰的M08-n1 的断路器,后来经常跳闸经过各方面的检查后,决定换了个德力西的断路器,用了半个月后,突然跳闸,后来发现下面的空开都不跳,就专门跳总空开,请问是不是因为电容补偿有问题就可以引起他跳的啊?还有我们的6个电容都鼓包了,如果有其他的原因请大家多帮分析下!我们的电容补偿是没有空开的,就一个隔离开关,但是现在换的德力西的空开,他为什么也要跳啊,不过这两天用起,它又不跳了??

网友A:
  我们也有同样的问题,期待解答......

网友B:
呵呵,1  楼主讲一下厢式变多大容量,总空开和分空开多大容量,是啥牌子的,带漏电吗?

            2  看来你的负载中有故障存在,且分空开中有问题的可能性较大,所以有故障后分空开拒跳,而去越级跳总空开;

            3   “请问是不是因为电容补偿有问题就可以引起他跳的啊?”不会的,电容有故障也应先跳分空开;

            4   “  6个电容都鼓包了” 建仪楼主更换电容器。

个人观点,大家讨论。

网友C:
梅兰日兰的M08-n1 的断路器灵敏度太高,6个电容都鼓包了快换啊,你们应该是低压的,总空开带漏电保护的,是就会跳总空开

网友D:
换了电容器再说吧!!

网友E:
还有注意:检查接地是否完好?是否合格?不要嫌麻烦,一级一级查,从末端直到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楼主讲一下厢式变多大容量,总空开和分空开多大容量,是啥牌子的,带漏电吗?

             看来你的负载中有故障存在,且分空开中有问题的可能性较大,所以有故障后分空开拒跳,而去越级跳总空开;

我们的厢式变是200KV/A的,以前的梅兰日兰空开是800A,现在换了德力西的是630A

如果负载有问题,他为什么有时跳,有时不跳啊?后面的空开都是小点的啊,分3路都是250A的然后下来是100A的

网友B:
0 楼主查一下总空开到各分空开间的线路和分空开的绝缘情况(另你的空开选的都偏大了);

1 楼主注意一下跳总空开的时候你的负荷有无变化和不同;

2 &;;ldquo; 梅兰日兰空开是800A,现在换了德力西的是630A&;;rdquo;这么大的空开一般都有参数设置,你也看一下设置是否合适;

3 &;;ldquo;如果负载有问题,他为什么有时跳,有时不跳啊?&;;rdquo;估计是故障点不稳定;

4 &;;ldquo;我们的电容补偿是没有空开的,就一个隔离开关&;;rdquo;如不换电容器的话,在电容补偿柜上单独加一个空开为好(你的隔离开关带保险的吧);

5 楼主各方面的检查后确认分空开是正常的吗?愿楼主早日摆平跳总空开这个令人头大的问题,呵呵。

网友F:
谁能告诉我,胶带输送机机头用的堆料保护开关厂家、型号和安装位置、方法?

网友G:
电流有多少??电压是多少??

楼主:
空开的参数都是没有改的,具体我也不清楚,都是请别人帮装好的,如果故障点不稳定,那就难查了啊,我们是一个酒店改成办公楼的,线路有点复杂啊,好像隔离开关没有保险,现在的用电电流都不超过120A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