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测厚装置

楼主(2008-06-05):
各位朋友:

     本人遇到一个项目,是做石棉瓦的设备,要求在成坯机上测瓦的厚度,范围在0~5mm之间,市场上好像有射线测厚仪,还有别的产品,但价格都很贵,在几万元左右,不知那位朋友有其他的方法替代?请指教。我在此不胜感谢。

网友A:
进口不管哪种方法肯定几万,甚至几十万。

网友B:
请和我们联系:北京格锐恒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010-63788630

网友C:
                        问题还没解决吗?

网友D(2008-09-21):
本人现在也需要一款类似产品,主要参数要求如下:

测量量程:5—10MM

测量精度:0.1MM

输出信号:0—10V  OR 4—20MA

产品为非金属材料

要求非接触测量

由于激光传感器价格较贵,超过一万元

超声波目前价格不清楚,还有精度是否达到

如有此类产品的厂家可以和我联系:0833-2954113    王

量大,价格要便宜

网友E:
可以换个思路.

用一个工业相机加一个1394卡,做成视觉控制方面的,价格肯定会降下来

网友F:
其实用超声波测厚仪价格也不会太高,

网友G:
这种可不:模拟量的电容开关,2千多,http://china.toocle.com/trade/detail--12826275.html

网友G:
http://china.toocle.com/trade/detail--12826275.html

网友H:
我用过编码器侧过,精度不错,便宜,缺点是接触测量

网友I:
位移传感器就可以测了!价格6000左右!精度可以达到0.01MM】

QQ:250565495

网友D(2008-11-10):
使用两只电容位移传感器上下测量
通过上下距离和传感器的距离很容易计算出产品厚度

网友D:
刚刚联系料一家,频率为10Hz

网友D:
人家今天刚刚给我打电话

他们的产品还没有生产出来

????????????!!!!!!!!!!!!!!!!!!!!!

网友D:
终于找到苏州科瑞

预计价格不便宜

网友J:
机械式的较便宜,用的是编码器或接近开关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