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厚装置

楼主(2008-06-05):
各位朋友:

本人遇到一个项目,是做石棉瓦的设备,要求在成坯机上测瓦的厚度,范围在0~5mm之间,市场上好像有射线测厚仪,还有别的产品,但价格都很贵,在几万元左右,不知那位朋友有其他的方法替代?请指教。我在此不胜感谢。

网友A:
超声波 或 激光 传感器 相对放在石棉瓦的上下  但是要有前提的 也就是说如果瓦的下边如果还有东西你要保证下边的东西厚度是一定的 要不就没什么办法了。。

网友B:
LZ, 接触式的方案已经发出,精度最高可达0.01mm。 另外目前超声波的精度在0.3mm左右,如果你用,相当于6%的误差,不推荐用。激光、射线很贵,对人体有一定的伤害,狂贵。

网友C:
关于直线位移传感器在航空、军工方面的应用案例, 请登录tech.fy-ic.com网站,还希望各位精英及专家老师,能给我提出关于直线位移传感器在航空方面的具体应用。 ;如有人需要换高精度,性价比较高传感器,请与我联系,QQ:963189405 ; ; ; ; ; ; ; ; ; 谢谢!

M12位移传感器

电气连接: 28AWG,Teflon 绝缘材料,4线
类型: 通用型
特点: 尺寸小,轻质铁芯
供电电源: 3V(2.5KHz)
输出: -2V~2V(2.5KHz)
精确度: ±;0.25% FSO(非线性)
工作温度范围:
量程: ±;10,20,30,50,100mm
典型应用: 工业控制,跳动臂,旋转阀位置,节气门位置

HR系列位移传感器

电气连接: 28 AWG多芯铜导线(300mm)
类型: 通用型
特点: 铁心与内孔间隙大,较宽激励电压频率范围
供电电源: 3V(400Hz~5KHz)
输出: -2V~2V(2.5KHz)
精确度: 0.25%
工作温度范围: -55℃~150℃
量程: ±;0.05, 0.1, 0.2, 0.3, 0.5, 1.0, 2.0, 3.0, 4.0, 5.0, 7.5, 10(英寸)
典型应用: 梳棉机,纺机,食品加工和机械手等

MP系列位移传感器

电气连接: 6针接线端子
类型: 工业型
特点: 稳固的外壳可在恶劣工业环境下工作,螺丝接线柱
供电电源: 3V(400Hz~5KHz)
输出: -2V~2V(2.5KHz)
精确度: 0.25%
工作温度范围: -55℃~150℃
量程: ±;0.5, 1.0, 2.0, 3.0, 4.0, 5.0, 10(英寸)
典型应用: 轧滚位置反馈,恶劣工况

MHR系列位移传感器

电气连接: 28 AWG多芯铜导线(300mm)
类型: 袖珍型
特点: 精巧尺寸和量程,耐高温高压
供电电源: 3V(2KHz~20KHz)
输出: -2V~2V(2.5KHz)
精确度: 0.25%
工作温度范围: -55℃~150℃
量程: ±;.005, .01, .025, .05, 0.1, 0.25, 0.5, 1.0, 2.0(英寸)
典型应用: 纺机探针位置,ATM

HCA系列位移传感器

电气连接: 6针接插件
类型: 密封型
特点: 气密封(耐压1,000psi),防尘,防水蒸汽
供电电源: 3V(400Hz~10KHz)
输出: -2V~2V(2.5KHz)
精确度: 0.25%
工作温度范围: -55℃~150℃
量程: ±;0.05, 0.1, 0.2, 0.3, 0.5, 1.0, 2.0, 3.0, 4.0, 5.0, 7.5, 10(英寸)
典型应用: 液压缸,造纸,轧机

E系列位移传感器

电气连接: 28 AWG多芯铜导线(300mm)
类型: 经济型
特点: 低成本,磁性屏蔽外壳,性价比高
供电电源: 3V(50Hz~10KHz)
输出: -2V~2V(2.5KHz)
精确度: 0.5%~1%
工作温度范围: -55℃~95℃
量程: ±; .01, 0.20, 0.30, 0.50,1.00,2.00(英寸)
典型应用: 电梯,机械手

XS-B系列位移传感器

电气连接: 36 AWG多芯铜导线(300mm)
类型: 超小型
特点: 尺寸小,轻质铁芯
供电电源: 1V(2.5KHz~20KHz)
输出: -0.3V~0.3V(2.5KHz)
精确度: 0.5%
工作温度范围: -55℃~150℃
量程: ±;0.1,0.25(英寸)
典型应用: 微型应用,微型测头伺服机构

XS-C系列位移传感器

电气连接: 28 AWG多芯铜导线(300mm)
类型: 高压型
特点: 耐高压21MPa,螺纹安装,使用于气液密封容器内位移测量
供电电源: 3V(400Hz~5KHz)
输出: -2V~2V(2.5KHz)
精确度: 0.25%
工作温度范围: -55℃~150℃
量程: ±;0.25,0.50,1.00(英寸)
典型应用: 液压执行器和压力容器

XS-D系列位移传感器

电气连接: 28 AWG多芯铜导线(300mm)
类型: 大量程比
特点: 大量程比,量程达10英寸,有效长度达测杆80%
供电电源: 3V(400Hz~3KHz)
输出: -2V~2V(2.5KHz)
精确度: 2.0%
工作温度范围: -55℃~150℃
量程: ±;1,2,3,5,10(英寸)
典型应用: 适用于传感器安装长度受限的应用,电位器的理想替代品

XS-ZTR系列位移传感器

电气连接: 28AWG固态镍,MgO绝缘(180cm)
类型: 抗辐射型
特点: 抗辐射能力强(承受3*10^20NVT中子通量),耐高温-195~550摄氏度
供电电源: 3V(400Hz~5KHz)
输出: -0.6V~0.6V(2.5KHz)
精确度: 0.5%
工作温度范围: -195℃~550℃
量程: ±;0.25,0.50,1.00(英寸)
典型应用: 核反应堆,空间研究,喷气式发动机万向接头位置反馈,热轧带钢和扁钢坯轧机辊隙

交流供电直线位移传感器归类总结
类型 供电电源 输出电压及频率 输入频率 量程范围 工作温度 精确度 电气连接
量值 3V 2.5KHz(-2V~2V) 400Hz~5KHz ±;0.005英寸~10英寸(±;0.127mm ~254mm) -55℃~150℃ ±;0.25%~2.0% 多芯铜导线
备注 ( XS-ZTR系列输出-0.6V~0.6V)。 XS-ZTR系列温度范围在-195℃~550℃ 6针接插件

§;2.2.2 精量直流供电直线位移传感器的介绍

DC-EC系列位移传感器

电气连接: 28 AWG多芯铜导线(1m)
类型: 直流通用型
特点: 调制电压输入,优异的温度特性,CE认证
供电电源: ±;15VDC,±;25mA
输出: ±;10VDC
精确度: 0.25%
工作温度范围: -55℃~95℃
量程: ±;0.05, 0.125, 0.25, 0.5, 1.0, 2.0, 3.0, 5.0, 10(英寸)
典型应用: 通用型,工业领域

DC-SE系列位移传感器

电气连接: 28 AWG多芯铜导线(1m)
类型: 单向通用型
特点: 通用型直流LVDT,电流损耗低,单端供电和单端输出,CE认证
供电电源: 8.5~28VDC,6mA
输出: 0~5VDC(4线) 1~6VDC(3线)
精确度: 0.25%
工作温度范围: -25℃~85℃
量程: ±;0.10, 0.25, 0.50, 1.0, 2.0, 4.0, 6.0 (英寸)
典型应用: 测试实验室,滑枕导轨和压盘定位

HCD系列位移传感器

电气连接: 6引脚接插件
类型: 密封型
特点: 气密封装,防污,防水,防蒸汽喷雾,抗强腐蚀性物质,密封接插件输出
供电电源: ±;15VDC,±;25mA
输出: ±;10VDC
精确度: 0.25%
工作温度范围: 0℃~70℃
量程: ±;0.05, 0.125, 0.25, 0.5, 1.0, 2.0, 3.0, 5.0, 10(英寸)
典型应用: 恶劣环境,水下环境,高压(至1000 psi-70Bar)

§;2.2.3 精量直线位移变送器的介绍
HCT/HCT IS系列位移变送器

电气连接: 6引脚全密封接头
类型: 位移变送系统
特点: FM、CSA和LCIE认证,4~20mA输出,本安型,二线工作方式。全密封外罩
供电电源: 12.75-28Vdc
输出: 4~20mA(二线)
精确度: 0.5%
工作温度范围: -25℃~85℃
量程: ±; 0.25, 0.5, 1.0, 2.0, 4.0,10(英寸)
典型应用: 阀门定位指示,室外使用,滚辊间隙控制(轧钢厂),噪音环境下

PTC 420系列变速器

电气连接: 带两个8-32螺钉的终端带
类型: 位移变送系统
特点: 一体化线性位置变送器,带有零位和满量程可调电位器
供电电源: 10.5V~28VDC(6mA)
输出: 4~20mA(二线)
精确度: 0.75%
工作温度范围: -25℃~85℃
量程: ±; 0.25, 0.5, 1.0, 2.0, 5.0,10(英寸)
典型应用: 过程控制,各种工厂,空气处理系统,发电站,水过滤/处理

§;2.2.4 精量回弹式直线位移传感器的介绍
LBB系列传感器

电气连接: 电缆(2.0m)
类型: 回弹式
特点: 直线滚珠轴承,可更换碳化钨测量触点,出色的可重复性(0.1微米),内置弹簧,外径0.315或0.375英寸,双层屏蔽,电缆带聚氨酯护套
供电电源: 3.5V rms(5KHz)
输出: -0.5V~0.5V(5KHz)
精确度: 0.2%
工作温度范围: -40℃~70℃
量程: ±;0.02,0.04,0.10,0.20(英寸)
典型应用: 艺标准监控,生产在线检验,机器人,数控机床定位,工厂数据过程控制的自动数据收集

GCA系列位移传感器

电气连接: 6针接插件
类型: 弹簧回弹式
特点: 气密封,适用在恶劣环境下精确测量,CE标准,重复性可达:0.0006mm,内置弹簧
供电电源: 3V(400Hz~10KHz)
输出: 约-0.7V~0.7V(2.5KHz)
精确度: 0.25%
工作温度范围: -55℃~150℃
量程: ±;0.05,0.125,0.250,0.500,1.000,2.00(英寸)
典型应用: 过程检测,暴露在灰尘,湿气等恶劣工作环境下,气密高温环境

GCD系列位移传感器

电气连接: 6针接插件
类型: 弹簧回弹式
特点: 气密封,适用在恶劣环境下精确测量,CE标准,重复性可达:0.0006mm,螺纹安装
供电电源: ±;15V,±;30mA
输出: -10V~10V
精确度: 0.25%
工作温度范围: 0℃~70℃
量程: ±;0.25,0.50,1.00(英寸)
典型应用: 液压执行器和压力容器

GCD-SE系列位移传感器

电气连接: 6针MS 型气密封接插件
类型: 弹簧回弹式
特点: 气密封,适用在恶劣环境下精确测量,CE标准,重复性可达:0.0006mm,内置弹簧,螺纹安装
供电电源: 8.5~28VDC,6mA
输出: 0~5VDC(4线)1~6VDC(3线)
精确度: 0.25%
工作温度范围: -25℃~85℃
量程: ±;0.10,0.25,0.50,1.00,2.00(英寸)
典型应用: 辊隙控制,在线水冷研磨,便携式测试计,X-Y定位反馈

PCA-375系列位移传感器

电气连接: 电缆(2.0m)
类型: 精巧型
特点: 超紧凑设计,引线90度弯角引出。重复性可达:0.001mm
供电电源: 3.5V rms(2.5K~10KHz)
输出: -0.4V~0.4V(5KHz)
精确度: 0.25%
工作温度范围: -18℃~121℃
量程: ±;0.02(英寸)
典型应用: 使用于安装空间狭小场合

PCA-116系列位移传感器

电气连接: 电缆(0.3m)
类型: 经济型
特点: 性价比高,外置弹簧
供电电源: 3V(50Hz~10KHz)
输出: 约-0.7V~0.7V(2.5KHz)
精确度: 0.5%
工作温度范围: -55~95C
量程: ±;0.1,0.20,0.30(英寸)
典型应用: 大批量,要求不高的应用

GC-485系列位移传感器

电气连接: 6针MS 型气密封接插件
类型: 高精度型
特点: 以RS485端口输出在工作单元内部进行放大的数字信号,无需校准,0.05%线性度选项,一对数据线可同时连接多达32个传感器
供电电源: 8.5~30VDC,50mA
输出: MOD总线ASCII与RTU输出
精确度: 0.05%
工作温度范围: -25℃~85℃
量程: 0.10,0.25,0.50,1.00,2.00(英寸)
典型应用: 高精确度,在线测量,多点同时测量,辊筒间隙控制,手持测量仪器,XY位置反馈

HC-485系列位移传感器

电气连接: 6针MS 型气密封接插件
类型: RS-485位移传感器
特点: 以RS485端口输出在工作单元内部进行放大的数字信号,无需校准,0.05%线性度选项,一对数据线可同时连接多达32个传感器
供电电源: 8.5~30VDC,50mA
输出: MOD总线ASCII与RTU输出
精确度: 0.25%
工作温度范围: -25℃~85℃
量程: 0.10,0.125,0.25,0.50,1.00,2.00,3.00(英寸)
典型应用: 高精确度,在线测量,多点同时测量,过程控制,阀位反馈,辊筒间隙控制,自动测试系统

 ;

网友C:
请各位精英登陆我们的网站,选择最为理想的传感器tech.fy-ic.com

网友C:
我们这有专门测厚的LVDT直线位移传感器。

网友B:
楼上和楼主的话题有关系吗?如果纯粹做广告,就请不要再污染论坛!不做贡献,不替别人解决问题,近来只会被鄙视。做广告也要取之有道。

网友C:
你可以在你的成坯机上装上我们的LVTD传感器。不过不知道你那机子有厚度控制系统没?

网友C:
我只是给需要的客户提供可选择的空间。并不是做广告。。

网友C:
 请问楼主您能那把您的各项指标和具体需要发过来吗?

网友C:
请问楼主是给几台设备用,如果您需要我们会给您量身定做。你可以把你的各项要求都发给我。我的邮箱是xueru532@163.com.

网友D:
我公司有高精度厚度测量系统.  北京长远博通科技有限公司 www.bjcybt.com

楼主:
就一台设备,被测物体有点软,6楼的已经通过电话了,可能有点困难,我现在是想需要非接触式的,比如说是位移传感器,能输出标准信号,为了提高精度比如我装2只求平均值不知怎样?请各位指教。

楼主:
XUERU532:你的网站上没有关于位移传感器的资料?

楼主:
长远博通:你的测厚系统价格一定不菲!

网友E:
视觉传感器可以解决    价格可能要1万多一点吧

网友F:
如果你的胚子的厚度是可调的。建议你可以考虑位移传感器!

网友G: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司有楼主所说的应用,精度在7个微米,用两只位移传感器来实现。看到了请联系我15900484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