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各系列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8-06-05):
请教一下高手三菱的选型问题,我们用30个点的。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懂行的帮帮忙,顺便说一下价格.谢谢

网友A:
三菱有32个点的,但是选一个PLC要考虑因素的太多的,点数只是其中一个因素!PLC的知识你了解多了,你就知识要选什么样的!

网友B:
你只说一个需要30个点的,具体点好不好?不然大家也没有办法帮你推荐?还有把你的其他要求也说清楚!

网友C:
你用在什么地方啊?有什么要求啊,可以联系QQ:77154227

楼主:
我们想进行一下准确定位,用旋转编码器来测速度,当编码器脉冲到达一定值时能准确停止。

网友A:
按你说的,FX1S-30MR就可以了,因为只是一个高速计数以及比较的问题。硬件很简单,功夫在程式上!祝你好运!

网友D:
请问:有?输入,有?输出.用在?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