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节能紧急求助

楼主(2008-06-05):
有3台37KW空压机,分别节能改造, 低于0.65MPa空压机卸载时间 45秒,高于0.8MPa空压机运行加载时间65秒,空载电流45A,满载电流63A,一天工作10小时,请教用变频器具体改造后每天可以节约多少度电,压力点设定在多少合适,谢谢!

网友A:
低于0.65MPa空压机卸载时间 45秒,高于0.8MPa空压机运行加载时间65秒????是不是上限下限啊.

网友B:
分别节能改造不是良策,应该做一个三台整体的改造系统,至于改造后具体能节能多少要看运行工况.建议你未改造前先实测一下耗电量才好估算改造后每天可以节约多少度电,压力点设定应该是在改造后经过一定的调整来确定,使其既能满足生产要求又能达到最大节能值.

网友C:
有没有QQ,留下好联系了,QQ:327342337,国产微能变频器

网友D:
三台同时使用,建议改一台就行,我已前分别做过二段速控制与用压力变送器控制过,最终结果还是用压力变送器的更节能,但成本会高一点。效果还是这个好。

网友E:
低于0.65MPa空压机卸载时间 45秒,高于0.8MPa空压机运行加载时间65秒????讲反了吧!

网友F:
节能多少是根据用气量大小和最低压力要求来的......应该是卸载65秒,加载45秒吧.....看来节电率应该比较可观...可以做一拖三的恒压供气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