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能频繁正反转的三相电机

楼主(2008-06-05):
由于我公司开发新设备需要,现需求一种能频繁正反转的三相电机,频率50赫兹,功率180W左右,转速350--800R/min 左右,要求是定速控制.不用变频器,要求第分钟能正反20次左右.请问前辈们用什么电机比较好?谢谢.

网友A:
最好用机械结构来实现!

网友B:
这么频繁运转的电机不太好找吧!一楼说的不错,建议采用机械结构来实现

网友C:
赞同一楼观点,采用机械的方法实现,既简单又省钱

网友D:
采用机械的方法实现,既简单又省钱!

严重同意,再不然采用变频器!

网友E:
用变频来实现软启动,就可以频繁的正反转

网友:
采用机械的方法实现,既简单又省钱!

请教一下,怎么实现"既简单又省钱! "?

网友F:
又是一个傻p
逼想法>>

网友G:
用变频器是最好成的方法,加刹车就行

网友H:
功率不是很大,用单相的就可以了,干吗非要三相的呢,家用的洗衣机都见过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功率不是很大,用单相的就可以了,干吗非要三相的呢,家用的洗衣机都见过吧

网友J:
用在哪的?可不可以用气缸?

网友K:
用交流伺服电机最好。为什么不用变频器,变频器不好吗?

网友:
我是在参观了瑞士,英国,,德国等同类设备后才坐的才这样想的,难道说他们都傻p 逼?有些人,没见过世面就别乱喷

网友L:
是什么设备,不太好解决,主要是刹车问题,不然电机会发热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机械结构来实现!

赞同

网友N(2008-07-21):
我可以给你提供定制服务,来自德国的原装电机,如果你能给我提供转动惯量的话,具体要求可以联系我:15026647698

网友O:
还真没见过这样的电机,看来我辈真的见的太少了。

网友P:
没见过,zuihao

网友Q:
用机械的方法实现???????????????

网友R:
可参考行车用电机,短时工作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