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M440无法通过模拟量进行调节的原因.

楼主(2008-06-05):
MM440无法通过模拟量来进行调节,20mA的信号已经到了变频器 ,就是无法调节,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参数及跳线没问题吗?

网友B(2008-12-15):
AIN1 及AIN2 开关的位置是否在ON 的位置上,即是否选择了电流输入?

网友C(2010-10-13):
AIN1 AIN2  P756

网友C:
你的命令源要是端子P 700

AIN1 AIN2要设置为ON 表示接收模拟量电流输入

P756 是定义模拟量的类型

P757是表示最小信号对应P758的值

网友D:
这个是西门子的问题了,找西门子换I/O板,我这次也碰到了,通道好像也没问题,也能监视,从AI1换到AI2正常了,可用AI2开一段时间20多分钟吧,给定就自动归零了,然后又切换到AI1又能给定了,虽然比如给定10HZ反馈只有5HZ,最后也申请服务了,换了块I/O板子就没问题了。

网友E(2010-12-04):
p700选择2,P702选择99(BICO)P810选择772.1,P1000选择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