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仿真,如果程序带有中断子程序或子程序,应该怎样仿真?

楼主(2008-06-05):
如题,如何才能把主程序和中断子程序或子程序同时载入仿真器。

网友A:
仿真器??

是不是一个叫S7-200仿真V4.0汉化 v2或者类似的??

别想了,连指令盒都不能下载,什么位移啊,循环啊,顺序控制啊都不行,还是到真机去试程序吧

网友B:
那么简单的咚咚仿不了复杂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