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运行电流过大?

楼主(2008-06-05):
一台三菱F-74045KW变频器带水泵用

在42HZ的时候,电流60A
45HZ的时候,电流75A
再往上加速,接近50HZ的时候电流达到了95A
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一般来说风机水泵类负载是轻负载,不太可能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啊

原因都找了

既没有堵转,也没有坏轴承

使用变频器转速上升其实就是电机的电压上升了,电流应该也是曲线上升的吧?

有没有可能是电机绝缘的问题?我用摇表测了一下,相间绝缘5M左右

电机部线25M到30M

网友A:
"一般来说风机水泵类负载是轻负载"

风机水泵不是轻负载!

如果水泵的电机选择合适,那么就是水泵选择出现问题;比如流量和扬程!

网友B:
楼主,我可以肯定告诉你,你的泵选的太小了,要不就是管道漏水非常严重,你可以这样做,把变频器开到50HZ,看看泵出口的压力有多大,是不是对应泵的扬程,如变频器运行50HZ,泵出口压力很少,就是水泵与管路的问题了

网友C:
管道漏水严重的话水的压力应该不会太大,也就是说电极的负荷相应的也不会太大,个人以为应该是水泵的扬程问题,可能是实际扬程超过了水泵的实际扬程,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水压设置过大造成水泵的负荷加大了,你可以直接用共频运行看看水泵的工作电流!

网友D:
估计是典型的选型设计问题。

网友E(2009-04-26):
因为离心式负载是与转速的平方从正比,所以变频器输出频率增加时电流会增加。

网友F:
看你的参数没什么问题啊 一般的水泵电流会同转速的平方成比例的  45KW的电机电流95A 也不算特别大,超了一点的话把最高频率限一点就好了。实在不能滿足要求就只有换了

网友E:
如果电动机温度不高,50HZ运行时对变频器和电动机没什么伤害。

网友G(2009-07-24):
工频带电机运行看看电流是否正常。

若电流偏大,应是电机问题或选型问题

网友H:
输出电流与负载转矩成正比,负载太重了。你的水泵如果是离心泵,将出口阀门关小点,电流就会减小。

网友I:
不会是变频器问题,你可以试验直接用接触器上工频。电流的增大主要和负载有关。有可能是电机与泵不配合,也有可能是管道吸入则有问题。

网友J(2009-08-23):
  --------------pr14=0

网友K:
水泵选的太小了,或吸水管道直径太小.

网友L:
用工频多少电流呢?

变频器的基频是多少?

网友M(2011-09-03):
水泵反转,45KW的电流可达95A以上。

网友N:
    45KW变频器50HZ时电流超过95A ,你觉得电流太大了;说明大概你的电机是45KW的。分析判断:负载大了,泵选大了,电机选小了;如果电机温升在允许的范围内,也许是恰到好处。这只是一种情况,不一定符合你的实际情况,仅供参考。由于我们的产品质量不过关,为了运行可靠一般都是“大马拉小车”;偶遇满负荷运行确实很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