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与PLC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8-06-05):
DCS与PLC的区别是什么?ABB的控制器是不是就相当于PLC呀

网友A(2008-07-24):
差不多吧 现在两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

网友B:
我感觉没有区别,都是控制系统!就是各个厂商的不同叫法!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啊!请大家加这个QQ群吧:66706362,帮助大家学习PLC和进行PLC交流

网友C:
最近有个工程需要PLC但我没做过

网友D:
PLC主要是逻辑控制!DCS主要是模拟量控制!不过两者经过不断发展,好象没有很大区别!如西门子的S7-400 PLC与西门子PCS7-400差别并不大!

网友E(2008-08-29):
abb800m的是plc,800F的就是dcs了!

网友F:
PLC主要是逻辑控制!DCS主要是模拟量控制!不过两者经过不断发展,好象没有很大区别!如西门子的S7-400 PLC与西门子PCS7-400差别并不大!

--------------------------------------

确实两者同向话,目前最大的区别就在DCS系统是冗余的(各厂家冗余方式有别),PLC是不冗余的。西门子典型的代表了PLC向DCS的融合,PCS7就是用400系列PLC硬件组成冗余系统(实际就是DCS了)。

网友G:
好像30滴也有冗余CPU模块了。。。。。。

小日本。有些方面还是会那么一点。。。。嘿嘿。

网友H:
怎么说呢,现在的界限很模糊了!

网友I(2008-10-01):
DCS和PLC原先的区别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DCS擅长过程控制中的PID调节,PLC擅长连锁保护控制的逻辑判断处理,二是DCS的冗余能力强于PLC系统,三是DCS生来就具有网络功能,而PLC的网络功能是后面才加入的。但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方面的区别正越来越小,两个系统都在取长补短,目前有些小型控制项目中已经不区分使用的是DCS还是PLC了。

但在有些技术细节上,DCS和PLC还是有不少差别的。

1. DCS为了满足过程控制的需要,通常会提供过程控制中对温度、流量、压力信号处理控制的一些特殊功能,例如流量差压换算、液位补偿等。而在PLC中一般没有这些功能,需要用户自己设计算法实现。

2. DCS主要为处理过程信号而设计,处理速度通常在几十毫秒到几百毫秒(包括逻辑信号,至少国产DCS的逻辑处理都在这个速度等级),PLC天生为处理逻辑信号而生,处理逻辑信号的速度通常是几个毫秒或者更快。

3. DCS产品通常包括了网络、I/O模块、控制单元、监控HMI单元的整个系统,网络协议采用自己的数据协议。很少有听说DCS的上位机采用第三方产品的。而PLC通常仅指I/O模块和控制单元,PLC对外使用开发协议,可由用户自行选择使用的上位机软件。

网友J:
DCS相当于是中断控制,是对程序一块一块的调用,暂时不用的模块对其不进行扫描,PLC是顺序的逻辑控制,是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对状态进行扫描。

网友K:
都可以达到控制系统的延展,已经很接近了.

网友L:
寒士 说的清楚, 学习了.

网友M:
1 DCS 是一种“分散式控制系统”, 而PLC
只是一种(可编程控制器)控制“装置”, 两者是“系
统”与“装置”的区别。系统可以实现任何装置的
功能与协调,PLC 装置只实现本单元所具备的功
能.
2 在网络方面,DCS 网络是整个系统的中枢
神经, 和利时公司的MACS 系统中的系统网采
用的是双冗余的100Mbps 的工业以太网, 采用
的国际标准协议TCP/IP。它是安全可靠双冗余
的高速通讯网络, 系统的拓展性与开放性更好。
而PLC 因为基本上都为个体工作, 其在与
别的PLC 或上位机进行通讯时, 所采用的网络
形式基本都是单网结构, 网络协议也经常与国际
标准不符。在网络安全上, PLC 没有很好的保护
措施。我们采用电源,CPU,网络双冗余。
3 DCS 整体考虑方案,操作员站都具备工程
师站功能,站与站之间在运行方案程序下装后是
一种紧密联合的关系, 任何站、任何功能、任何被
控装置间都是相互连锁控制, 协调控制; 而单用
PLC 互相连接构成的系统, 其站与站( PLC 与
PLC) 之间的联系则是一种松散连接方式, 是做
不出协调控制的功能。
4 DCS 在整个设计上就留有大量的可扩展
性接口, 外接系统或扩展系统都十分方便, PLC
所搭接的整个系统完成后, 想随意的增加或减少
操作员站都是很难实现的。
5 DCS 安全性: 为保证DCS 控制的设备的
安全可靠, DCS 采用了双冗余的控制单元, 当重
要控制单元出现故障时, 都会有相关的冗余单元
实时无扰的切换为工作单元, 保证整个系统的安
全可靠。PLC 所搭接的系统基本没有冗
余的概念, 就更谈不上冗余控制策略。特别是当
其某个PLC 单元发生故障时, 不得不将整个系
统停下来, 才能进行更换维护并需重新编程。所
以DCS 系统要比其安全可靠性上高一个等级。
6 系统软件, 对各种工艺控制方案更新是
DCS 的一项最基本的功能, 当某个方案发生变化
后, 工程师只需要在工程师站上将更改过的方案
编译后, 执行下装命令就可以了, 下装过程是由
系统自动完成的, 不影响原控制方案运行。系统
各种控制软件与算法可以将工艺要求控制对象
控制精度提高。而对于PLC 构成的系统来说, 工
作量极其庞大, 首先需要确定所要编辑更新的是
哪个PLC, 然后要用与之对应的编译器进行程序
编译, 最后再用专用的机器( 读写器) 专门一对一
的将程序传送给这个PLC, 在系统调试期间, 大
量增加调试时间和调试成本, 而且极其不利于日
后的维护。在控制精度上相差甚远。这就决定了
为什么在大中型控制项目中( 500 点以上) , 基本
不采用全部由PLC 所连接而成的系统的原因。
7 模块: DCS 系统所有I/O 模块都带有
CPU, 可以实现对采集及输出信号品质判断与标
量变换, 故障带电插拔, 随机更换。而PLC 模块
只是简单电气转换单元, 没有智能芯片, 故障后
相应单元全部瘫痪。
8 现在高端的PLC 与DCS 的功能已经差
不多, DCS 对网络和分布式数据库还要定时扫描
有较强的功能, 同时对运算和模拟量的处量比较
拿手。

网友L:
楼上的没用过PLC吧!

网友N:
DCS 和PLC 的差别应该不是很大吧? 现在PLC 的网络、模拟信号处理能力、冗余都做得挺好的啊!

网友O(2008-11-27):
何必再再交缠似是而非的问题呢,在目前的情况看,两者差别不大,已相互融合。那些差别是DCS与PLC刚开始发展才有的。非的要说差别的话:PLC是器件的名称,而DCS是一个系统的概念,

网友P:
我认为差别不大现在PLC 的网络、模拟信号处理能力、冗余都做得挺好的啊!

网友Q:
现在唯一的区别是DCS贵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R:
它们是系统与装置的区别,DCS是系统,而PLC是装置,是一套控制装置

网友S:
引用 网友M:
1 DCS 是一种“分散式控制系统”, 而PLC
只是一种(可编程控制器)控制“装置”, 两者是“系
统”与“装置”的区别。系统可以实现任何装置的
功能与协调,PLC 装置只实现本单元所具备的功
能.
2 在网络方面,DCS 网络是整个系统的中枢
神经, 和利时公司的MACS 系统中的系统网采
用的是双冗余的100Mbps 的工业以太网, 采用
的国际标准协议TCP/IP。它是安全可靠双冗余
的高速通讯网络, 系统的拓展性与开放性更好。
而PLC 因为基本上都为个体工作, 其在与
别的PLC 或上位机进行通讯时, 所采用的网络
形式基本都是单网结构, 网络协议也经常与国际
标准不符。在网络安全上, PLC 没有很好的保护
措施。我们采用电源,CPU,网络双冗余。
3 DCS 整体考虑方案,操作员站都具备工程
师站功能,站与站之间在运行方案程序下装后是
一种紧密联合的关系, 任何站、任何功能、任何被
控装置间都是相互连锁控制, 协调控制; 而单用
PLC 互相连接构成的系统, 其站与站( PLC 与
PLC) 之间的联系则是一种松散连接方式, 是做
不出协调控制的功能。
4 DCS 在整个设计上就留有大量的可扩展
性接口, 外接系统或扩展系统都十分方便, PLC
所搭接的整个系统完成后, 想随意的增加或减少
操作员站都是很难实现的。
5 DCS 安全性: 为保证DCS 控制的设备的
安全可靠, DCS 采用了双冗余的控制单元, 当重
要控制单元出现故障时, 都会有相关的冗余单元
实时无扰的切换为工作单元, 保证整个系统的安
全可靠。PLC 所搭接的系统基本没有冗
余的概念, 就更谈不上冗余控制策略。特别是当
其某个PLC 单元发生故障时, 不得不将整个系
统停下来, 才能进行更换维护并需重新编程。所
以DCS 系统要比其安全可靠性上高一个等级。
6 系统软件, 对各种工艺控制方案更新是
DCS 的一项最基本的功能, 当某个方案发生变化
后, 工程师只需要在工程师站上将更改过的方案
编译后, 执行下装命令就可以了, 下装过程是由
系统自动完成的, 不影响原控制方案运行。系统
各种控制软件与算法可以将工艺要求控制对象
控制精度提高。而对于PLC 构成的系统来说, 工
作量极其庞大, 首先需要确定所要编辑更新的是
哪个PLC, 然后要用与之对应的编译器进行程序
编译, 最后再用专用的机器( 读写器) 专门一对一
的将程序传送给这个PLC, 在系统调试期间, 大
量增加调试时间和调试成本, 而且极其不利于日
后的维护。在控制精度上相差甚远。这就决定了
为什么在大中型控制项目中( 500 点以上) , 基本
不采用全部由PLC 所连接而成的系统的原因。
7 模块: DCS 系统所有I/O 模块都带有
CPU, 可以实现对采集及输出信号品质判断与标
量变换, 故障带电插拔, 随机更换。而PLC 模块
只是简单电气转换单元, 没有智能芯片, 故障后
相应单元全部瘫痪。
8 现在高端的PLC 与DCS 的功能已经差
不多, DCS 对网络和分布式数据库还要定时扫描
有较强的功能, 同时对运算和模拟量的处量比较
拿手。

网友T:
应该是各有侧重吧---

网友U:
DCS是连续控制,PLC是离散控制

网友V:
DCS和PLC有本质上的区别,确切的说PLC只是DCS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二者的工作方式是完全不同的,PLC是采取循环扫描的形式,执行速度受程序大小的影响,DCS的控制单元采取实时采样的形式,其不受程序大小的影响。PLC实现的功能DCS都能实现,而DCS一些功能PLC却不能实现如SOE。现今一些过程控制系统由PLC组成,基本实现DCS的功能,使得PLC与DCS更加接近,从而一些人错误的认为PLC就是DCS。二者在不同的环境和技术要求下,各有优势,小系统、环境恶劣的地方使用PLC,稳定性可以得到保证,且节省资金,大系统、功能要求较高、环境较好的地方使用DCS,达到控制和生产管理要求。

网友W:
没用过DCS,不知道语言和PLC有多少差别。

不过感觉PLC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F:

PLC主要是逻辑控制!DCS主要是模拟量控制!不过两者经过不断发展,好象没有很大区别!如西门子的S7-400 PLC与西门子PCS7-400差别并不大!

--------------------------------------

确实两者同向话,目前最大的区别就在DCS系统是冗余的(各厂家冗余方式有别),PLC是不冗余的。西门子典型的代表了PLC向DCS的融合,PCS7就是用400系列PLC硬件组成冗余系统(实际就是DCS了)。

哈哈  谢谢啊

网友Y:
DCS和PLC没有可比性,一个是系统,概念;另外一个是一种硬件。姑且把类似PCS7-400系统称为DCS,现在DCS能做的事情,PLC也可以做;那为什么PLC在大型复杂流程工业中的应用迟迟打不开市场了?如火力发电厂的主控系统(习惯称DCS,主要是锅炉、汽轮机和发电机的控制),并不是因为PLC无法进行模拟量或者网络方面的控制,我个人觉得主要是因为PLC的编程组态方式无法满足大系统的需求,你能想象一个10000个IO点的系统采用PLC的梯形图或者功能块图进行编程是一个什么工作量吗?调试怎么调?另外人机界面与PLC的无缝兼容也是一个问题!
PLC是一个面向不同行业的硬件解决方案,应该说缺乏行业的应用特点;PLC之所以能成为工业主流控制器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其具有非凡的可靠性;如果能把PLC的可靠性和行业应用特点结合在一起,那么PLC的应用领域一定将更加广泛,也势必对传统的DCS厂家造成巨大的冲击,因为PLC是一个通用的产品,用户的后续使用购买不会受厂家价格的严格控制,这点我想很多DCS用户应该是深有感触的,买一个电源模块备件居然要10几万,吃的就是你了。

网友Z:
      从发展的趋势来看,我认为现在的差距在逐渐的缩小,但从目前应用的角度来说,还是有区别的,例如我们在作复杂控制时,用DCS就比PLC容易组态且实现,作SFC也是如此虽说PLC也能实现,但DCS一般都有专门的模块非常简单易用,而且在调试时也能感受到DCS在此方面的强大和易用性,但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在于,DCS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对于作大项目来说还行,对于一些小项目或控制不太复杂的装置用PLC足矣,但现在也有很多企业的作法是用一套DCS可以进行扩展来实现对分装置和新上项目的控制.故对于DCS和PLC的选用还要看项目管理者自已的认识了.

网友AA:
寒士大哥 ,佩服,相当的利害。向你学习

网友AB(2009-05-08):
没错,现在很多DCS系统都采用PLC搭建。赞成DCS是系统,PLC是装置的意见。

网友AC:
可以相互用的,功能一样,但各有长短,价格也是一方面.

网友AD(2009-06-17):
profibus dp光纤通讯产品 它完全可以替代西门子的OLM G11/12 系列

pofibus光端机/ 2M(500K,1M,5M,10M可选),DB9/工业端子,SC1310nm单模单光,点对点,DIN35导轨,DC10-30V / 支持协议:Profibus-DP.

profibus光端机/ 2M(500K,1M,5M,10M可选),DB9/工业端子,SC1310nm单模双光,链型支持,DIN35导轨,DC10-30V / 支持协议:Profibus-DP.

深圳讯记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comark.cn

联系人: 郭小姐

联系方式:0755-26055466-606分机

邮箱: guojq@comark

网友AE:
我感觉差不多

网友AF(2012-11-26):
我接触的厂有些使用DCS系统,有些PLC控制

在此学习了他们的区别,谢谢了

网友AG:
9楼···14楼···解释的都很不错的说

网友AH:
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DCS一般属于连续控制,信号属于模拟量,而PLC是离散控制 信号属于逻辑的逻辑信号。一般在称重行业里面都是DCS连续控制,虽然也有很多采用PLC很多方面已经重叠

http://dingfuwei999.cn.gongchang.com/

网友AI(2013-03-22):
PLC控制和DCS控制系统不是一个逻辑层次上的概念,从名称上就能看出:PLC是以功能命名,DCS是以体系结构命名。从原理上看 PLC就可以组成DCS。当然两者性能差异还是存在的,要具体看产品和需要。从应用角度来说,简单地以 PLC,DCS来区分,往往会走人误区。
     DCS控制系统与PLC控制区别:
    DCS是一种“分散式控制系统”,而 PLC(可编
程控制器)只是一种控制“装置”,两者是“系统”与“装置”的区别。系统可以实现任何装置的功能与协调,PLC装置只实现本单元所具备的功能。
    DCS网络是整个系统的中枢神经,DCS系统通常采用的国际标准协议 TCP/IP。它是安全可靠双冗余的高速通讯网络,系统的拓展性与开放性更好.

而 PLC因为基本上都为单个小系统工作,在与别的
PLC或上位机进行通讯时,所采用的网络形式基本
都是单网结构,网络协议也经常与国际标准不符。
在网络安全_匕 PLC没有很好的保护措施。
    DCS整体考虑方案,操作员站都具备工程师站
功能,站与站之间在运行方案程序下装后是一种紧
密联合的关系,任何站、任何功能、任何被控装置间都是相互连锁控制,协调控制;而单用 PLC互相连接构成的系统,其站与站(PLC与PLC)之间的联系
则是一种松散连接方式,做不出协调控制的功能。
中国自动化技术官方交流群
此群是为了大家交流西门子、ABB、施耐德、三菱、欧姆龙、松下、 等工控产品。
包括:DCS、PLC、变频器、伺服驱动器、上位机组态、工控机、传感器等。

超级群1:已满
超级群2:193155352
超级群3:创建中
超级群4:创建中
欢迎您的加入

网友AJ(2014-06-08):
长见识了  谢谢……

网友AK:
如大家所言,两者功能上在逐渐融合。近年来,也有PAC概念出现。但是,从工程实践应用来讲,化工、石化等工业,模拟点数较多,控制较复杂,监控画面较多,需要通过人机界面随时调节的应该采用DCS.     PLC主要应用在机械、轻工等行业,实现逻辑控制,很少进行监控的场合.

PLC 还需要人机界面软件通讯,在监控画面调用数据块数据比较麻烦,而DCS已经将控制器和人机界面集成在一起,比较省力。

网友AK:
二者开发的角度不同。

DCS开发是用来代替指示仪、调节仪、记录仪、积算仪等模拟仪表对化工等连续性流程工艺进行监控用的。后来也开始处理一些开关量,实现一些连锁功能,具有了PLC的一些功能,但是由于其扫描周期长,很多需要快速反应的场合,比如几十毫秒,还是用PLC,DCS代替不了PLC.

PLC开发的目的是用内部逻辑实现复杂的电气控制,代替除输入输出的中间电器元件。

使硬件数量和复杂的接线工作量大大减小,同时控制更加可靠。

虽然PLC后期也能处理一些模拟量,也能实现冗余,规模也能达到数万点,比如S7-400H,与第三方人机界面软件也能通讯实现监控,但是无论是PLC本身控制方案的实现,还是监控画面中调用数据,都工作量比较大。只能说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但不能代替DCS.

网友AL:
涨姿势了!楼上的多半都是高手啊!

网友AM(2014-07-12):
真的长知识啊  还有很多不知道额

网友AN(2014-09-19):
大家说的都很好,学习了。。。。。。。

网友AO:
区别是很大的 啊    就是两个东西

网友AP(2015-01-02):
学习了,大家都很厉害

网友AQ(2018-04-02):
DCS与PLC硬件、控制功能模块上现在几乎一样了。但是所用的操作系统是不同的。DCS的操作系统是实时操作系统,PLC是顺序控制系统。

网友AR(2018-05-09):
学习来了一遍,赞~

网友AS:
学习了,很多大神级的解答

网友AT:
怎么都下载不了呀

网友AU:
DCS是集成控制, PLC是直接控制设备;

网友AT:
差不多吧,DCS规模还大点

网友AV(2018-12-28):
感觉越来越一样了

网友AW:
听高手们的讨论,真是受益匪浅

网友AX:
引用 网友D:
PLC主要是逻辑控制!DCS主要是模拟量控制!不过两者...

学习学习,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