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改单相

楼主(2008-06-05):
我们想把三相空开并联使用作为一相,不知电流怎么算,(比如100A的三相空开并联之后总电流是不是按300A算)

网友A:
按照300A计算是正确的.

网友B:
基本上查不多吧,

网友C:
对的,就是300A,,,,,,,,,,,,,,,,,,,

网友B:
不能那么肯定吧,别忘了存在分流问题,你敢保证断路器内部的3线分流绝对均匀吗?

网友D:
300A是正确的。工作中也用到过。

网友E:
我用过,是300A.没错的.

网友F:
en  怎么改啊   说给我听听哈

网友G:
差不多吧,不过没有资料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不能那么肯定吧,别忘了存在分流问题,你敢保证断路器内部的3线分流绝对均匀吗?

对呀!尤其是在断开的一瞬间,你敢保证断路器3线分开绝对同时吗?大概是有两副触点先断开,结果所有的300A电流都通过最后那对触点,后果很不好啊!所以空开、交流接触器、继电器是不能用并联的方式成倍地扩大容量的。

网友I:
不支持这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