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拖的电机温度过高怎么处理?

楼主(2008-06-05):
我公司有一台注塑机,主电机22KW.因为前些时候用变频做了节能改造.刚改好的时候用了两个月都没什么问题..这几天电动机温度过高.开不起来.

温度以经达到了100多度.不知道这种情况怎么处解决?能不能节能在下正常使用

请有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降低驱动器的载波频率,

楼主:
已经降的很低了.

还有没有其它意见?

网友B:
变频的载波频率升高一些可能会好一些、、、

另外,看你注塑机采用什么样的节能改造方式、、、

有的方式效果不是太好的、、、

还要看一下你近期的生产工艺是否发生了变化,产品生产周期有无大的改变、、、

网友C:
先检查一下电机运行电流,电机转速是不是太低了,如果这些都没问题,估计是变频器出现问题了

楼主:
对:zggk117 关于

变频的载波频率升高一些可能会好一些、、、

另外,看你注塑机采用什么样的节能改造方式、、、

有的方式效果不是太好的、、、

还要看一下你近期的生产工艺是否发生了变化,产品生产周期有无大的改变、、、

内容的回复:什么样的改造方式好一点好,请指点

网友D:
你用了两个月才出问题,我想你的机械方面是不是有问题呢?

网友:
如果长期低速运行的话电机加装强冷风扇

网友E:
电机有没有偏小啊??

网友F:
既然是节能改造,肯定速度降低,你的电机也肯定不是变频电机,你的电机热,可能是现在天气热的原因。电机加装强制风扇便可解决

网友G(2012-06-25):
请指教载波系数是怎么影响电机温度的?

网友H:
用变频器后,由于变频器输出有谐波,使电机发热增加,所以一般选电机时应把容量提高10%。

另一个原因是:如9楼所说,电机转速下降后,造成自身风扇冷却效果降低。所以应改为强制风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