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执行器原理

楼主(2008-06-05):
DKJ、DKZ系列电动执行机构是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系统的终端控制装置,它能够将系统的控制信号转换成输出轴的角位移、直线位移,控制阀门等截流件的位置或其它调节机构,使被控介质按系统规定状态工作。

电动执行机构按控制方式分为比例和积分式。比例式执行机构由电动伺服放大器和积分式执行机构组成,它能够将系统的控制信号与关于输出轴位置的反馈信号加以比较(闭环控制)以改变输出轴的行程,使之与输出信号成比例关系。积分式执行机构由伺服电机、减速器及位置发送器组成,它能够与电动操作器配合对阀门或其它调节机构实现远方操作。

网友A(2008-07-19):
阀门电动执行器,电动执行器,阀门电动装置,电动头,电子式电动执行器,风阀执行器,角行程电动执行器,回转型电动执行器
RC系列电动执行器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力、冶炼、能源、建材、制药、造纸、水处理、酿造、食品加工、船舶及楼宇自动化系统等。典型应用在与蝶阀、球阀、风阀、旋塞阀及其它旋转类阀门的配套。
1、智能型、比例式、开关式应有尽有;
2、采用单相电源,外接线路特别简单;
3、体积仅相当于同类产品的35%左右;
4、特殊铜合金锻造蜗轮,强度高、耐磨性好;
5、重量仅相当于同类产品的30%左右;
6、免加油,免点检,防水防锈,任意角度安装;
7、轴承和电气元件采用进口名牌产品;
8、双重限位,过热保护,过载保护;
9、铝合金压铸外表,精细流畅;
10、使用耐热阻燃电线,受热不老化,安全可靠;
11、1500V耐压,特制线锁锁紧电缆线;
12、数字设定、显示阀位值、数学整定、高度清晰。

13, 可选择力矩:50 N.M、100N.M、250 N.M、500 N.M、600N.M、1000 N.M、2000 N.M(定货时请选择)
14, 可配球阀:DN15-300,蝶阀:DN50-600(定货时请选择)
15, 电源:220V AC 50/60HZ,特殊可咨询相关部门
16, 环境温度:-30度-60度
17, 手动操作:随机附手动摇柄
18,电气、机械二重限位
19, 防水等级:相当IP67
20, 安装方向:可全方位任意角度安装
21, 位置测量:可选择开关、电位器或4-20mA.
22, 箱体材料:压铸铝合金
23, 进线接口:PF1/2“进线锁
24, 转角0-90度;特殊可咨询相关部门
25, 行程30/60/120秒可选
26, 过热保护
27, 可以通过外接电源的切换或外部输入信号,实现开、关和中间位置的控制
28, 可直接接收电源开关或计算机、仪表等输出的4—20mA DC/1---5V DC等信号,实现对电机阀门智能控制和精确定位

智能型附加描述:
1, 控制精度:0.1%-3.0%(可调);
2, 可设定执行器正逆动作模态和输入信号中断时“中断”模态—OPEN(开)、STOP(停)、SHUT(闭);
3, 可设置是否允许电子制动;
4, 输出执行器位置信号:低漂移输出4-20mADC对应执行器全闭至全开,信号完全与输入隔离(光电隔离);
5, 有超温保护功能;
6, 可通过按键自由标定输入信号所对应执行器的动作区间(一般标定为电动执行器全闭、全开位置);
7, 手动/自动无扰切换;
8, 执行器堵转检测控制功能;
9, 可设定允许改变精度或重调时间;
10, 密码锁,防止误操作;
11, 特殊要求可以定制。
咨询:0755-81535537林先生
http://33254.18show.cn

网友B:
从原理角度讲,不外两类:一是行程控制式,二是力矩控制式。所谓行程控制式,简单地说就是转多少圈能使阀门关紧或打开。这种原理的执行机构是目前大宗普遍采用的产品,缺点是,定线位后容易跑动,造成阀门关不紧泄露,平时的检修量也大。而力矩控制式的产品就不一样了,所谓力矩控制就是用多大的力或扭矩把阀门关紧,保证一次性压严不泄露,再者还要保证关严的同时能够顺利打开。

焦作市凯德电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最近研发了一种力矩型执行机构,就是所谓的力矩控制原理的执行机构。是从焦作电厂多年来工作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中提出立项并研发成功的,有着相当的实用性。并申请了国家专利。网址:www.kaidep.com 电话:13569108909 赵经理

网友C:
在执行器里面有XP、Q等调节,不知这些如何调节最好?

网友D(2009-07-14):
西博斯的执行器早就有转矩模式控制,自动全行程标定功能,。很方便调试。

网友E(2010-01-18):
流体控制交流  QQ群号(65292885)
电动执行器 气动执行器 定位器 气动附件 压力仪表 热电仪表 及阀门等 技术 质量 交流

网友F(2010-03-05):
所谓智能的,我感觉并不是采用遥控就是智能的。必须从根本上达到非侵入,有的使用遥控智能在使用的时候做简单的设定什么的。如果在安装时候,调试的时候,它都需要开盖进行调节。尤其在多回转电装时,由于技术的有限,市场上大多是采用电位器齿轮减速装置。有的配上遥控模块,就来充当市场的智能控制器。但是在使用的时候还是需要开盖调节速比齿轮。安装调试完之后,遥控才可以使用。这就是所谓假智能。解决多回转问题,主要解决阀位传感器。采用什么样的阀位传感器就影响最后整机 的性能。现在本人手里有一款不同于市场上的多回转控制器。自己研发的低功耗多回转绝对型编码器。取消速比齿轮。控制精度高达1.4度。断电后继续跟踪显示阀位开度。而且电池不需要充电。可以使用8年。有感兴趣的可以与我联系,我把相关的资料给你看看。保准,一看就迷上了!!哈哈~~~~高科技吗。

网友G(2019-02-23):
 DKJ型角行程电动执行器可以与变送器、DDZ-Ⅱ型、Ⅲ型调节仪等仪表配套使用,自动地操纵风门挡板、蝶阀、球阀等调节机构,完成自动调节任务,或配用电动操作器实现远方手动控制。该仪表可广泛应用于发电厂、钢铁厂、化工、轻工等工业部门的调节系统中。该仪表具有连续调节,手动远方控制和就地手动操作三种控制形式。该仪表适用于无腐蚀性气体,环境温度为-25~+70℃,相对湿度≤95%的场合。

   DKJ(ZKJ)型角型程电动执行器采用“S”型电动执行机构开发的新技术:用精密专用传感器和专用电路组成Z(WF-B)位置发送器。因此电动执行器不仅在可靠、精度、负载能力、信号品质等性能方面比原来产品有了很大提高,而且对使用环境条件的拓宽,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DKJ(ZKJ)角行程电动执行器不仅可以和Ⅲ型控制单元仪表配套使用,而且还可以和新开发的S型控制单元仪表进行配套,使整个控制系统更加稳定、可靠、性能更好,功能更多。因此用户可根据系统对DKJ型电动执行器的要求,自动选择控制单元仪表,组合成一个控制单元系统。

   DKJ角行程电动执行器具有以下特点:

  1. 电动执行机构位置发送器采用具有1/250分辨能力的高可靠性传感 器。输出电流Ⅱ型0~10mA DC,Ⅲ型4~20mADC。

  2. 电动执行机构位置发送器输出信号的负载能力强,负载能力≤750Ω

  3. 用户可以自由选择带行程限位机构,且组装调试方便,定位准确, 重复性好。

  4. 交流伺服电动机具有阀用电动机特性,起动力矩大,能承受频繁的 启动及短时间的堵转。且附有制动器。

  5. 减速器采用少量行星齿轮传动,具有速比大、体积小,重量轻、效 率高等优点。
  6 .   与HKQ-ZN-3100智能模拟量位置发送器、HWF-ZN-3100智能开关量位置发送器组成智能型DKJ电动执行器

  7. 位置发送器采用集成电路技术、功耗少,温升低,具有恒流输出特 性,输出信号可以是4~20mA(DC)或0~10 mA(DC),14线对外接线插座达到GB4208规定的IP65标准

执行器_位置发送器_执行器改造_智能执行器-西安恒力仪表研究所  https://www.xahlyb.com/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