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在正常停车时报警OV

楼主(2008-06-05):
我们设备上的安川变频器在正常停车时报警OV,从新复位电源后才可以从新开机,请高手指教?谢谢了先...

网友A:
over voltage               电机停止后有惯性?延长停车时间

网友B:
延长加减速时间。或者加制动单元

网友C:
OV:主电路直流电压超过过电压检出值:220V级:约410V,400V级约820V。

原因:1.减速时间太短,从电机产生的能量太大。2.电源电压高。(你因为是停机时出现的,第2种情况不可能)

对策:1.延长减速时间或连接制动电阻器(制动电阻器单元)2.在电源规格范围内降低电压。

楼主:
是的,

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一样的加减速时间设置在相同配置的两台设备上,另外一台就从没有这种问题呢?

难道是机械磨擦力较大的原因?!

网友D:
把两台变频器对换一下应该就知道问题在机械还是在变频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