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的电流信号,要传输60m,选用何种电缆为宜?

楼主(2008-06-05):
我们想把电机三相绕组和前后轴承温度信号传输到值班室内。

4~20mA的电流信号,要传输60m,选用何种电缆为宜?

网友A:
60M  很正常的,ZR-DJYVP3R 2*1.5

网友B:
两芯屏蔽电缆单端接地OK

网友C:
楼上两位说的都对,电流信号,只要线的质量不是太差就可以了

网友D:
60  米算什么,200米也没问题

网友E:
能不能给我讲讲杂把电机三相绕组和前后轴承温度信号传输到值班室内的!

谢谢:邮箱605311334@qq.com

谢了

网友D:
是铂电阻信号?

网友F:
只是一个信号线,规格无所谓了,只要线质量好就OK了

网友:
电流信号不怕压降的,一般线就可以了,把屏蔽接地了行了

网友G:
60m很近了,带屏蔽的信号线都可以。

网友H:
按电动单元组合仪表的规定:除去负载电阻250欧后的导线电阻允许:调节器、操作器为450欧。温度变送器为200欧。电容式压变、差变为350欧。矢量式压变、差变为160欧。要考虑的是防干扰问题。

网友I:
400米我都用过,HOHO

网友J:
带屏蔽的信号线都可以

网友K:
屏蔽电缆就可以的,因为电流信号损失几乎为零。距离在远些也没问题的。

网友L:
两芯屏蔽电缆单端接地

网友M:
热电偶有专用补偿导线,一般用铜铝线.当然不要望了屏蔽.

网友N:
用铝线的也有?我好久没用过了,说实话我对铝线的感觉就是差!

网友O:
60m不是很长,一般的就行了。

网友P:
如果附近没有要高压设备,如果精度不是要求很高

普通的0.75电缆就足够了

否则的请用屏蔽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两芯屏蔽电缆单端接地

单端接地?

为了消除电缆电容,应该两点接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铂电阻信号?

是普通的Pt1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给我讲讲杂把电机三相绕组和前后轴承温度信号传输到值班室内的!

谢谢:邮箱605311334@qq.com

谢了

电机上有预留的温度信号线及端子排,从电机温度信号端子排引线到值班室,再配一个温度显示仪就可以了。

网友Q:
RVVP 2*0.75 就ok

网友R: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给我讲讲杂把电机三相绕组和前后轴承温度信号传输到值班室内的!

谢谢:邮箱lan790412@126.com

谢了

电机上有预留的温度信号线及端子排,从电机温度信号端子排引线到值班室,再配一个温度显示仪就可以了。

网友S:
2楼意见经忘我审核通过,杭州去施工吧

网友T:
没有用过!!!!!!!!!!!

网友U:
两芯屏蔽电缆电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