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CL的编程问题

楼主(2008-06-05):
我写了个最简单的SCL编译也通不过~~显示如下:

Translate: PT_Andon\SIMATIC 400Station\CPU 416-2DP(1)\S7 Program(1)\Sources\SCL kurt

无法装载DLL 'D:\Program Files\Siemens\Step7\S7scl\s7sclemk.dll'

W: Z 00001 S 00001: Invalid characters up to line 3.

Result: 1 Errors, 1 Warning(s)

SCL的源程序如下:

IF m0.0 THEN
m0.1:=1;
END_IF;

如此简单的SCL源程序都会编译出错...晕...

网友A:
只能说你的scl软件重装吧。

楼主:
重装了...

大哥能否给个例子~

感觉AB PLC的SCL做得比较好~

西门子的我还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学习了阿,SCL的功能很强大啊

网友C:
你的格式可能不对,还有就是你的功能块的数据类型你定义成什么呢??如果不想有反馈数可以定义成VOID的格式。

楼主:
我看了帮助文件...问题解决了...西门子这点做得真不错...

网友D:
还有高手知道不重装系统,继续使用SCL 软件拉`我的软件到期咯 只有14天哦,还有key 可以替换啊!不想重装系统啊!

网友E(2010-10-27):
请问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F:
是不是把所有的语句表都放在一个网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