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画面跳转问题!!

楼主(2008-06-05):
大家好

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

我现在在画面1,然后外部按一个开关进入画面2

松开开关后画面2关闭进入画面1

如果我是在画面3,同样操作

松开开关画面2关闭后进入画面3

如何才能做到呢?

请各位讨论讨论

网友A:
通过PLC程序可以实现.不知你用什么屏和PLC.

楼主:
PLC如何实现?

我是说那个开关是打开画面和关闭画面的哦

网友B:
楼主这个思维方式有点独特,不过个人认为,这样做的意义实际不是很大。当然,如果在甲方或领导迫不得已的要求下,也可以做。

参考解决方法如下:

1、把初始画面以外的每个画面都做成直接窗口,每个直接窗口都对应一个PLC的寄存器;

2、每个窗口都创建一个位状态设定元件,这个元件直接赋值给PLC的相应寄存器,这个元件类型为[窗口打开时置为ON]。这样的话,PLC就知道了当前窗口到底是哪一个窗口。

3、编制PLC程序,在当前窗口下,按下外部按钮触发相应的PLC寄存器,然后弹出相应的画面。

4、你可以试一下,应该可以实现的,呵呵

网友B:
补充:直接窗口一打开,相应的PLC寄存器就会动作。

关于具体的帮助,请参阅该品牌人机界面相关资料。

楼主:
如果弹出的画面是窗口画面,可以用宏写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要求弹出画面和其他画面都是完整的画面,不能是窗口画面

所以现在我才郁闷,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网友B:
那这样:

1、在宏指令中把PLC相应存储器赋值给触摸屏指定存储器;

2、采用触摸屏的PLC控制功能,当指定存储器动作时,就切换基本窗口;

3、把触摸屏反馈的当前窗口值进行处理,好用来控制应该触发的下一个PLC存储器。

网友B:
就算采用威纶触摸屏,这个也比较容易实现的。你自己先琢磨一下。

楼主:
高手!!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谢谢

网友A:
既已明白.我就不多说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