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现场问题解决过程共享,并感谢剑工

楼主(2008-06-05):
各位好,今天是我首次在工控论坛上发帖子,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感谢剑工对我的帮助,二是把我在现场调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的解决过程写下来,与各位共享。

首先感谢剑工对我调试给予的帮助。因为一直出差在外的关系,所以一直到现在才上网发这个帖子,在这里向剑工说声对不起。

好了,现在我们来说说我现场遇到的情况。我现场的设备情况如下:

主站S7-300  315-2DP,从站共32个,其中16个为ET200S(代CPU的那种,具体形号记不清楚了),16个为西门子430变频器,上位为WINCC通过DP连到主站,通迅卡为CP5611。由于现场比较大,在16个变频器和8个ET200S的后面接了中继器,中继器后面是另外8个ET200S。整个网络为一个主站用DP方式代32个从站。

现场出现的问题是:这个现场已经调试完毕并正常工作了二个多月,二个月后,厂家突然打来电话说,设备不好用,PLC经常死机(后来我才明白他们所说的死机其实是PLC网络出现故障导致PLC停止运行)在上位上只能看到中继器前面的8个ET200S的状态和16个变频器的状态,而中继器后面的监控不到,还有前8个ET200S中有两个经常会出现和上位通迅断掉1S钟后又能够自动通上的问题。

我到了现场后,根据这个现象,初步认为是中继器的问题,至于通迅时断时通我认为是现场干扰所致。于是我换了一个中继器,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把通迅时断时通的两个ET200S柜内的地线全部接了一遍,问题还是存在。为了让厂家能尽快生产(必境通迅时断时通的问题并不影响生产)我只有先解决那8个ET200S和上位的通迅问题了,不是中继器的问题能是什么问题呢?看看PLC的指示灯,SF灯常亮,

BF灯也常亮,网络有问题,查看硬件配置没有问题,况且以有也正常正产过呀,后来问了厂家的人,他们动过PLC的网线,晕死,查网线,结果,有一个网线接错,三根网线的屏蔽线没有接好,(我是最恨这样的厂家了)改过之后,SF灯还是常亮,不过BF灯变成闪烁状态了,好事,这表示网络是没有问题了,不过只是没有数据交换,打开所有的从站使之运行,所有PLC的指示灯全部正常了,一片绿,OK,问题解决,跑到上位打开监控程序,晕倒,还是老样子,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不过从PLC上看整个网络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那是什么问题呀?能不能是通迅卡的问题呀?应该不会呀,中继器的前面的是可以通迅上的,那是什么问题呢?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着急要走呀,就用自己的笔记本连了一下,突然发现问题解决,可以正常监控了,这次怀疑可能就是CP5611和工控机的的问题了,从厂家那借来一块CP5611,安上,OK,原来就是CP5611的问题。后来把这个情况和西门子的技术支持说了一下,他们也从来没有碰到过,顺便说一下,前8个当中的ET200S中的两个和上位通迅时断时通的问题也一并解决了,原来所有的问题都是出在CP5611上,搞了这长时间西门子,CP5611出现象这个现场的情况我还是第一次。至于那个死机的问题是因为从站上有一个站点掉电导致PLC停止运行,把OB82  OB85   OB87 OB122  OB121下载到PLC当中就好了。

这是我在现场遇到的一个问题,由于文笔不行,大家就将就看一下吧。

网友A:
好,就喜欢这样的经验分享

网友B:
很好的经验分享!谢谢

网友C:
楼主单位在哪里?

网友D:
厉害啊,可惜我是做现场维修的,不能遇到那么多问题

网友E:
可惜我是做现场维修的,不能遇到那么多问题

网友F:
支持楼主,技术经验的好贴呀!

网友G:
这么大的糸统,需要很深的学问哦,学习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支持楼主,技术经验的好贴呀!

支持!

网友I:
学习了,感谢搂主分享

网友J:
Thank you for your experience!

网友K:
增长知识了!请问楼主有没有西门子与上位机通讯的资料。

网友L:
西门子网卡出问题,确实少见

网友M:
太好了``斑竹能留下联系方式否? 有问题一起探讨下! gagalin888@yahoo.com.cn

网友N:
很受用的好帖啊,欢迎楼主这样有实际问题解决经验的人士多发帖!

顶一下!

网友N:
本人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某厂家有若干个机器人焊接单元,都是双机器人的那种,机器人是KUKA的,系统采用S7-315-2DP,两个夹具各配一个ET200M从站,2个机器人控制器各配一块CP5611作为从站,ROB1为主机器人,自带1大2小共3个转台,两个小转台上分别有一个回转夹具。

系统稳定运行一年以后,经常出现网络故障,无法自动运行。现象是,只要ROB1一动,ROB2示教器上就会出现“PROFIBUS:故障在从属环中”然后机器人立即停机,无法运行,即使是手动状态下也是如此。

到达现场后,首先怀疑网络线问题,检查了所有的连线,发现ROB2和夹具2的连线有1根导线外面的固定螺丝松脱,同时接头制作不规范,重新制作了所有接头,故障还是无法排除。随后怀疑是干扰问题,于是将夹具上的端子箱接地线引到外部接好大地,故障初步排除。当时是傍晚6点30,车间已经下班,仅此一台机器运行。

第二天到达厂里了解运行情况,发现又出现老问题了“PROFIBUS:故障在从属环中”,无法自动运行,判断头天晚上由于车间内其他设备(大多是焊接、切割等大功率设备)已关闭,故干扰较小,现在设备使用较多,对电网冲击较大,进而影响到这台设备。于是把两台机器人机箱地线重新连接,上电后运行正常,故障排除。

可见PROFIBUS网络的抗干扰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在实际运用中需要引起注意。

当天由于赶不上预定的机票时间,只好退票重定,损失了二百大洋啊!

网友O:
这才是经验交流,就希望这样的交流环境.谢谢!

网友P:
很好呀,可以分享。谢谢!!!

网友Q:
很好,希望经常看到这样的贴子

网友R:
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经验的工程师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工程师.

网友S:
我什么时候能这样啊,wo

网友H:
西门子5611出问题,常常有!

网友T:
5611一般不会坏的哦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由于本人经常出差所以不能经常上网,今天上来,看到这么多朋友的回贴真的很高兴,我是哈尔滨的,我们单位主要是搞热处理设备的。我不知道向我要西门子与上位机通迅资料的那位能不能说的在清楚些,具体是哪方面,如果有很愿意奉上,或者直接发我邮箱:glj077@qq.com

网友U:
不错,经验一起分享!!

网友V:
增长见识了,对工控技术的追求和研究一直是个人的理想,对西门子工控的执着,是对科技和技术的赞叹。博大精深,需要学习的还很多,希望工控的朋友多共享现场排除故障的经验和采取的方法。

现在虽然做了工控产品的销售,但是对工控技术的追求还是存在的,这个是个人的爱好和兴趣。看到这么多好的经验和现场解决方法,真的是很羡慕和崇拜啊。

针对profibus的抗干扰问题和硬件检查的问题,我说下自己的一点想法,请各位前辈指教:

第一,干扰问题。变频器对PLC网络的干扰,现在一般是通过用屏蔽双绞线的profibus总线来解决,这种线在信号传输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总线在从站接口处转接的时候,屏蔽过程中断(就是总线连接器接口处)。针对这个问题,欧辰自动化(SOFTLINK)开了了金属风暴系列总线连接器,采用屏蔽外壳,让总线的网格屏蔽层和总线连接器外壳一体化,达到更好的屏蔽效果,弥补了总线转接时候的屏蔽缺漏。让屏蔽更完成,效果更好。

金属风暴系列具体参数如下:BA1000/BB1000型,35°出现,金属屏蔽外壳。BA2000/BB2000型,90°出现,金属屏蔽外壳,带快速接线端子,BA6000/BB6000

型,90°出现,金属屏蔽外壳,快速接线端子,带故障诊断指示灯。BA5000型,光电隔离型总线连接器,对强干扰有很好的抗干扰作用。

第二,硬件检查问题,即诊断问题

欧辰自动化(SOFTLINK)金属风暴利息额中BA6000、BB6000系列总线连接器带有故障诊断只指示灯。方便在大型系统中对各个从站的通讯问题和硬件问题进行检查,把检查的过程从用软件的检查转换为视觉的检查,一目了然。该系类具有一下功能:

有三个颜色的诊断指示灯:橙色,终端电阻指示灯。绿色,网络船速指示灯,正常下为闪烁,每发送和接受信号,指示灯会闪烁。蓝色,为系统硬件连接指示灯,正常为常亮,可以检查到接线松动,电缆中断等问题。

第三,在有高功率变频器的场合,极力推荐BA5000型光电隔离的总线连接器。让通讯更流畅,让系统更稳定。

请各位工控前辈参考和了解,对产品我好的建议或者意见,欢迎您的指教。

www.softlink.cn  张向阳15827280757 QQ45621672

网友W:
谢谢楼主的分享````

  好经验呀

网友X:
挺好的经验

网友Y(2008-07-05):
引用 网友G:
这么大的糸统,需要很深的学问哦,学习

网友Z:
引用 网友N:

很受用的好帖啊,欢迎楼主这样有实际问题解决经验的人士多发帖!

顶一下!

网友AA:
写得真好,看来我得努力学习了。谢谢

网友AB:
ok不错 谢谢谢谢  写得真好  再接再厉

网友AC:
楼主厉害啊,虽然自己没有遇到过,但是经过你的总结我想今后在现场遇到这样的问题也会给我们一个启发吧,真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