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dp硬件配置作用

楼主(2008-06-05):
请问各位大侠,当我使用step7中FILE菜单下的NEW PROJECT WIZARD组态PROFIBUS-DP网络时,为什么该向导只需要选择CPU和OB的相关参数,为什么向导内没有电源的配置选项?在PROFIBUS-DP网络中,主站中配置电源的作用是什么,望好心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你组态的是不是300的阿

网友B:
主站中配置电源的作用是向PLC提供DC24V工作电源,组态时可不用组到硬件网上,你只须在电柜内向PLC提供DC24V工作电源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是西门子开关电源。

网友C:
在硬件配置里面才能选择电源,电源不在网络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硬件配置里面才能选择电源,电源不在网络中。

网友E:
展同楼上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