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读取PLC内部时钟?

楼主(2008-06-05):
各位高手,用什么指令读取三菱PLC的内部时钟?哪位行行好,帮我写几步程序(三菱):8点,12点,17点各打铃一次(10s),关键我是想知道如何使用PLC的内部时钟,拜托了!

我的邮箱:jiangmengbao@163.com

网友A:
并不是所有的PLC型号都支持实时时钟,因此这里以FX2N为例:

LD X0

MOV D8013 D0

以上程序就是读取系统时间的秒到D0中。

D8013 秒 D8014 分  D8015 小时

以上!

网友B:
路过,支持一下。上面的专业

网友C:
谢谢楼上的,你这么一说,我了解了很多。

网友D:
补充一下

TRD D0指令一次搞定

D8013~D8019相应的传送至D0~D6

要是读出的不准确

TWR D10指令可以写入

D10~D16相应的传送至D8013~D8019

具体的请查看说明书!

网友E:
高手,从哪里能看到时间的显示?

网友D:
监控,人机显示都可以看到!一般只是内部计算用,提取方便一点!

网友F:
用传送指令组合下,在加上比较指令就可以控制拉。。

网友G(2008-10-15):
ORM CPM1A如何读出它的内部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