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外部端子接了有电压的控制线致使外部端子不能给变频器输入运转信号

楼主(2008-06-05):
第一次报警记录为06;是B系列的;各位老师应该怎样维修调试

网友A:
可能是主板烧了,查一下光耦等

网友B:
希望变频器都可以选择接有源信号还是无源信号!

楼主(2008-07-07):
谢谢大家.但是现在能用只是外部端子不起作用

网友C:
确实是,可以检查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