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右角运行信号“I”丢失停机故障,急求大侠回贴

楼主(2008-06-05):
我们的ACS800用的用的是总线控制,DCT模式,功率45KW 。

在运行中启动、停止、复位信号(47F、477 476)总线传输正常,

使能信号正常,继电器一直在工作状态。触点线用的也是屏蔽线,能排除干扰可能,也尝试过短接。

会突然停机,右上角的“I”丢失,没有显示,其他显示正常,MAN SW状态控制字为1230。

 无任何报警提示,并且故障报警我们设置的都正确,并把所有的故障跳闸更改为报警。

请求各位高手解决,谢谢。

tukaijian@sina.com

电话:132 138 66144

网友A:
程序监控一下控制字的输出来看看情况

楼主(2008-08-19):
还是我自己 来回答这样的 问题吧,现在我们解决了呵呵 ,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反正那个头换在那里那里停机,后来我们把他换在空闲的设备上就好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