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停车

楼主(2008-06-05):
用继电器怎样实现定点..定位停车?????

楼主:
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你的要求太笼统,就这么两句话,能明白你的意思,就是高手!

网友B:
用个行程来控制继电器停止就行了

网友C:
用行程开关或光电开关开实现定位就可以了

行程开关:价格比较低廉,但不太精确

光电开关正好和它相反

网友D:
,就这么两句话,能明白你的意思,就是高手!顶!!!!!!!!!!!!!!!!!!!!!!!!!!!!!!!!!!!!!!!!!!!!!!!!!!!!!!!!!!!!!!!!!!!!!!!!!!!!!!!!!!!!!!!!!!!!!!!!!!!!!!!!!!!!!!!!!!!!!!!!!!!!!!!!!!!!!!!!!!!!!!!!!!!!!!!!!!!!!!!!!!!!!!!!!!!!!!!!!!!!!!!!!!!!!!!!!!!!!!!!!!!!!!!!!!!!!!!!!!!!!!!!!!!!!!!!!!!!!!!!!!!!!!!!!!!!!!!!!!!!!!!!!!!!!!!!!!!!!!!!!!!!!!!!!!!!!!!!!!!!!!!!!!!!!!!!!!!!!!!!!!!!!!!!!!!!!!!!!!!!!!!!!!!!!!!!!!!!!!!!!!!!!!!!!!!!!!!!!!!!!!!!!!!!!!!!!!!!!!!!!!!!!!!!!!!!!!!!!!!!!!!!!!!!!!!!!!!!!!!!!!!!!!!!!!!!!!!!!!!!!!!!!!!!!!!!!!!!!!!!!

网友E:
仅用继电器不容易实现精确的定位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