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电机按下停止按钮后无法停止的原因

楼主(2008-06-05):
有个风机,现在一直运行,按下停止按钮后无法停止。断路器断开送电后,不自己运行,按下运行按钮后电机运行,现在按停止按钮不起作用。请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呵呵,楼主说清楚些:是高压还是低压;带没带综合保护?

网友B:
可能是主接触器粘死了

网友C:
检查故障原因,需两个人配合,甲按下停止按钮,乙在现场用电压表测量接触器线圈的电压,如果在按下停止后:

1、线圈无电压,是主接触器粘死。

2、电压无变化,停止按钮粘粘,或被短路。

3、电压降低,线路过长,因线路电容的作用,接触器不能释放。

网友D:
不能启的情况多,不能停的情况少,一般都是停止优先;

楼主:
380V就有个过载保护

网友E:
一个接触器,二个按纽,这也太简单了点吧。

网友C:
补充一下,“1、线圈无电压,是主接触器粘死。”,这种情况不可能,如果粘死,那么在合上断路器后,不用按启动按钮,就可以自动运行了。

对于“3、电压降低”,还有一种可能,是电路有缺陷,在特殊的情况下,存在寄生回路。

楼主:
对:yjig 关于

检查故障原因,需两个人配合,甲按下停止按钮,乙在现场用电压表测量接触器线圈的电压,如果在按下停止后:

1、线圈无电压,是主接触器粘死。

2、电压无变化,停止按钮粘粘,或被短路。

3、电压降低,线路过长,因线路电容的作用,接触器不能释放。

内容的回复:

现场量了,按住停止时线圈还有电。以前这个电机用着一直是正常的。现在断开断路器送电时有时电机还自动运行

网友F:
检查按钮

网友C:
按住停止时线圈还有电,仅仅有电,不能判断故障原因,应该测量电压,根据电压的变化,按以上建议,查找故障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按住停止时线圈还有电,仅仅有电,不能判断故障原因,应该测量电压,根据电压的变化,按以上建议,查找故障原因。

电压没有变化

网友C:
如果电压无变化,按理说,该故障原因不难查,检查停止按钮,可带电拆除停止按钮的一跟线。如果仍然不停,那就是线路被短路。

说到这份上,如仍然查不出,那就没办法了,你就另请高手吧。

网友G:
这样的事还要拿出来考一下大家,,要查这种故障二分钟都不要就解决了

网友H:
你先看下主接触器主触点有没有粘在一起一相也有可能导致不停止

看看停止按扭常闭按下后是否不断开

以上都没有你就查控制线路吧!肯定有什么辅助触点或主触点和停止按扭并在一起

网友I:
哈哈,你可能是个小电工吧,这问题还上论坛.

网友J:
看看停下来的时候风机是不是反转了?

网友K:
把停止按钮线拆了一根,看是不是还吸合,再查线圈有没有其它回路!

网友L:
是降压起动的吗?看看时间继电器吧,我今天刚处理了这一现象!

楼主:
不是降压启动。就是正常的基本电机启动。因为在柜子里所以接触器不好拆除,明天在检查检查控制线路,如果再有问题就只能拆控制柜,更换接触器了。老美的东西,空间狭窄,而且接线柱拧的很紧,我用了很大的力气都没有拧松。要是一般的接触器我早就换新的了。根本不会到这上面来讨论。GE的接触器一万多一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于这样的事还要拿出来考一下大家,,要查这种故障二分钟都不要就解决了

给你二十分钟,你给我说准。我现场试

网友G:
如果我可以呢,一定准,这样的故障又不是很难,

网友G:
看你的电路来分析到底会是那一个的故障会引起这样的问题,你就会很快的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最快的办法是短接和拆线,可以说万能表都不用

网友L:
呵呵,不是的话那就是本身交流接触器+辅助触头的问题了!!

网友M:
应该是按钮触的问题!

网友N:
我觉得有如下几个问题:

1按钮的问题, 这种情况很少见,但也不排除

2接触器粘死,

3线路有问题,该断的断不了.

另外,如果你的控制电路距离很长,也有可能是其它原因

网友O:
看似简单,其实有时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哦!

我这有台双关砂轮机,情况差不多.也是普通的

的磁力控制.停止按钮要按住超过30秒以上才

能停机.这故障难了不少电工哦!

网友P:
楼主是电工不?????

网友Q:
检查控制电路,肯定有问题,

网友R:
楼主是电工不?????
哈哈..

应该是木工吧...

网友S:
这么简单的问题,好解决啊,就是控制线路的问题

网友T:
引用 网友O:

看似简单,其实有时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哦!

我这有台双关砂轮机,情况差不多.也是普通的

的磁力控制.停止按钮要按住超过30秒以上才

能停机.这故障难了不少电工哦!

这是接触器铁芯有油污,清理铁芯就好了

网友U:
接触器粘连、停上按钮断不开、电缆长相当于电容存在电压使接触器无释放。

网友V: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干电工的哟

网友W:
把停止按钮线拆了一根,看是不是还吸合,再查线圈有没有其它回路?或者接触器线圈有剩磁、主触头粘粘

网友X:
引用 网友D:
不能启的情况多,不能停的情况少,一般都是停止优先;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因为控制线和主控制箱离的距离比较远,而且中途接线有三个,每个都是比较难找的,而且有 部分是穿管穿墙的,所以比较难找。经过一上午终于找到了,是一段穿线管内有个接头,由于进水等原因,造成线路打火烧毁。

网友Y:
主要考虑主触点粘连..........

网友Z:
祝贺你成功了!!!!!!!!!!!!!!!!!!!!!!!!!!!!!!!!!!!!!!!!!!!!!!!!!!!

网友D:
谢谢大家的讨论,因为控制线和主控制箱离的距离比较远,而且中途接线有三个,每个都是比较难找的,而且有 部分是穿管穿墙的,所以比较难找。经过一上午终于找到了,是一段穿线管内有个接头,由于进水等原因,造成线路打火烧毁。
-------------------------------------------

难道你的自保电路是"启动优先",停止不优先?

为了安全,一般都采用"停止优先",如果停止钮的控制线断了,你根本就启不了;

楼主:
对:二十四桥明月夜 关于

谢谢大家的讨论,因为控制线和主控制箱离的距离比较远,而且中途接线有三个,每个都是比较难找的,而且有 部分是穿管穿墙的,所以比较难找。经过一上午终于找到了,是一段穿线管内有个接头,由于进水等原因,造成线路打火烧毁。
-------------------------------------------

难道你的自保电路是"启动优先",停止不优先?

为了安全,一般都采用"停止优先",如果停止钮的控制线断了,你根本就启不了;

内容的回复:
停止按钮的线不一定断,反正烧的什么也看不清楚了,四个线头不知道几个粘和在一起了

网友AA:
没有断电你要查一为什么没有断电

网友AB:
引用 网友D:
关于 不能启的情况多,不能停的情况少,一般都是停止优先;

你说的这个问题一般是停止按钮的闭点没有正确的串联在控制电源中

网友AC:
“按下停止按钮后无法停止。断路器断开送电后,不自己运行,按下运行按钮后电机运行,现在按停止按钮不起作用。”

1、你的停止按钮,误接到别的电路了,当然不起作用;

2、你的停止按钮,如果接线正确,那就是被短路了;

网友AC:
3、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按错了按钮!!!

网友D:
原来,停钮的信号线被烧通了,短接上了,就停不下了,差不多!

能理解了

网友AD:
仔细一点都搞的定的          一些看似不合理的事.到最后都是有原因的.

网友AE:
一般是接触器的触点由于电弧原因融化黏合造成的,不能是电路断开,使电机不能停止运行

网友AF:
你换过接触器吗,原先接触器是多少伏的,电路中有没有指示灯,

网友AB(2008-07-18):
可能是你的线路接线错误所致,即停止按钮没有正确的串联在控制回路中

网友AG:
呵呵

一定是停止按钮出线跟启动出线粘了

像这样的问题你只要有点耐心

一定能搞定的

我曾经检查过一次

几乎成了翻桥架盖板的工作了~~

楼主:
这就需要耐心,特别是线路比较多的时候,有时还有穿管,就更难查了

楼主:
对:谭工 关于

哈哈,你可能是个小电工吧,这问题还上论坛.

内容的回复:不好意思,我是个月薪一万的小电气师

网友AH:
4楼说的很对吗。。。。。。。。。。。。。。。。。。。。。。

网友AI:
自锁电路没有断开 检查控制电路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我早已经解决问题了,大家可以看看和大家判断的对不对,答案就在帖子里

网友AJ:
呵呵~!  简单的问题~!

网友AK:
有的低压的小功率控制,会发生因为接触器的铁芯上的油黏结而放不开,有时要按停止按钮几秒后,才能停机。

但LZ的问题肯定不是这个原因,因为上述原因造成的故障,在按下停止按钮后,接触器线圈上没有电压的。

估计LZ工作时间不厂,这种故障稍微查一下就应该能搞定。另外LZ讨论时应该把现场情况说得详细点,最好有图,这样大家分析就不盲目了。

 ;

网友AK: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谭工 关于

哈哈,你可能是个小电工吧,这问题还上论坛.

电气工程师一般现场动手能力没有小电工强,

我单位的电气工程师一直被我臭!

内容的回复:不好意思,我是个月薪一万的小电气师

网友AL: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家的讨论,因为控制线和主控制箱离的距离比较远,而且中途接线有三个,每个都是比较难找的,而且有 部分是穿管穿墙的,所以比较难找。经过一上午终于找到了,是一段穿线管内有个接头,由于进水等原因,造成线路打火烧毁。


难道你的自保电路是"启动优先",停止不优先?

为了安全,一般都采用"停止优先",如果停止钮的控制线断了,你根本就启不了;

 有可能控制线对地 造成回路 这种情况我曾经遇到过

网友AM: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想这样的我想是很简单的,但干我们这行的还是别把小的问题就看的简单了。但这样的问题我想不在接触器只能是线路上或是那俩个按钮有问提了。很有可能是启动按钮的触点儿有问题,在说你按表量一下不就很明撩;

网友AN:
我遇到过.原因:接触器的铁芯上的油黏结而放不开

网友AO:
呵一般都是线路,按扭出现的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