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8-06-05):
我厂有两台变频启动的水泵,水泵电机额定电流为167A、功率90KW。变频启动后设定频率为41HZ,电流为149A左右,电机在运行过程中噪音较大,且电机轴承温度在80度左右,电机轴承随着环境温度的升高,轴承温度还会继续升高,检查电机内绝缘都是好的,电机轴承也没问题,请教高手是和原因导致电机噪音较大且轴承温度较高?

网友A:
楼主的环温是多少?电机的绝缘等级是多少?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又是多少?水泵这边机械方面运行正常吗?

网友B:
用的什么变频器阿,谐波含量太大了吧

楼主:
用的是施耐得AT68型变频器,电机绝缘等 级是F级,由于我厂处在沙漠地区,夏季环境温度在40度以上,请问这对电机发热影响大吗?

网友C:
应该不是直接原因,要不接个旁路接触器试试

网友D:
电机在运行过程中噪音较大,是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