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ig5变频问题!

楼主(2008-06-05):
请问各位高手 ig5变频器 上  与模块 GU  GV  GW  相连的   ZD1  ZD2  ZD3   是多少伏的稳压二极管啊????

楼主:
有谁知道吗?先谢谢了!

网友A:
多大功率的

楼主:
是多少伏的

网友B:
稳压管的话一般都是在15-18V左右的吧,IGBT驱动的话应该在这个范围内都好用的

楼主:
哦 ! 知道了  谢谢了!keren君

楼主:
三垦shp的有知道的吗?  也是igbt驱动上的!

楼主:
三垦shp4.0kw的有知道的吗?  也是igbt驱动上的稳压二极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