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质量快速检查法

楼主(2008-06-05):
 电线是用户在用电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材料,其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用电安全。因此,在购买或选用时,如何快速、准确检查电线质量的好坏,是广大电工必须掌握的技能。
1、重量质量好的电线,一般都在规定的重量范围内。如常用的截面积为15mm2的塑料绝缘单股铜芯钱,每100m重量为18~19kg;25mm2的塑料绝缘单股铜芯线,每100m重量为28~30kg;40mm2的塑料绝缘单股铜芯线,每100m重量为41~42kg等。质量差的电线重量不足,要么长度不够,要么电线铜芯杂质过多。
2、铜质合格的铜芯电线铜芯应该是紫红色、有光泽、手感软。而伪劣的铜芯线铜芯为紫黑色、偏黄或偏白,杂质多,机械强度差,韧性不佳,稍用力即会折断,而且电线内常有断线现象。检查时,你只要把电线一头剥开2cm,然后用一张白纸在铜芯上稍微搓一下,如果白纸上有黑色物质,说明铜芯里杂质比较多。另外,伪劣电线绝缘层看上去似乎很厚实,实际上大多是用再生塑料制成的,时间一长,绝缘层会老化而漏电。
3、厂家假冒伪劣电线往往是“三无产品”,但上面却也有模棱两可的产地等标识,如中国制造、中国某省或某市制造等,这实际等于未标产地。
4、价格由于假冒伪劣电线的制作成本低,因此,商贩在销售时,常以价廉物美为幌子低价销售,使人上当。

网友A:
买发时候,说明买国标线,一般都不会给假冒产品,当然了,价格会高些

网友B:
很好的经验,值得大家注意。

网友C:
不错的经验,谢谢楼主 学习了

网友D:
不错,值得学习啊,楼主多发点

网友E:
现在好多电线都是打价格战.

网友F:
以后注意了

楼主(2008-08-08):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谢谢楼主 !!!!!!!!

不用谢

网友H:
谢谢楼主提供

偶们公司采用的都是合格的好电线

网友A:
补充一点:Y线一般都是外皮大,芯小,且皮和芯之间间隙太大

网友I:
感谢楼主发表的意向,以后有这样的多多发表供大家参考

网友J:
1、重量质量好的电线,一般都在规定的重量范围内。如常用的截面积为15mm2的塑料绝缘单股铜芯钱,每100m重量为18~19kg;25mm2的塑料绝缘单股铜芯线,每100m重量为28~30kg;40mm2的塑料绝缘单股铜芯线,每100m重量为41~42kg等

说的有点悬乎!!!!

40mm2的塑料绝缘单股铜芯线,每100m重量为41~42kg等

照你的标准,劲头小的电工连两盘线都拿不动了????

网友K:
说得对,学习来啦!谢谢!

网友L:
估计是转载的符号和标点有些错误

网友M:
引用 网友J:
说的有点悬乎!!!!40mm2的塑料绝缘单股铜芯线,每100m重量为41~42kg         照你的标准,劲头小的电工连两盘线都拿不动了????

不知LMHT 先生认为劲头小的电工拿线的标准是否和 电线质量快速检查法 有关?

东方没有试过拿不拿得动,试了也没用(他本来就不是个电工!)但东方想计算一下,100m   40平方mm  的电线至少应该多重?

如果他是纯铜,密度是:8.9X1000千克/立方米100m 40平方mm ,100m的重量是:

                                                                             8.9X1000千克/立方米X40X10-6X100 = 35.6 kg

这还不包括外皮的重量。不知LMHT 先生认为劲头小的电工拿不拿得动?如果不是纯铜或者长度较短,重量就较轻。这事儿用不着阿基米德也能解决。

网友J:
对:东方 关于

引用 网友J:
说的有点悬乎!!!!40mm2的塑料绝缘单股铜芯线,每100m重量为41~42kg         照你的标准,劲头小的电工连两盘线都拿不动了????

不知LMHT 先生认为劲头小的电工拿线的标准是否和 电线质量快速检查法 有关?

东方没有试过拿不拿得动,试了也没用(他本来就不是个电工!)但东方想计算一下,100m   40平方mm  的电线至少应该多重?

如果他是纯铜,密度是:8.9X1000千克/立方米100m 40平方mm ,100m的重量是:

                                                                             8.9X1000千克/立方米X40X10-6X100 = 35.6 kg

这还不包括外皮的重量。不知LMHT 先生认为劲头小的电工拿不拿得动?如果不是纯铜或者长度较短,重量就较轻。这事儿用不着阿基米德也能解决。

内容的回复:
您不是电工吧!!!楼主说的应该是4.0平方BV线.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40平方线这个规格.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您不是电工吧!!!楼主说的应该是4.0平方BV线.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40平方线这个规格.

--------------------------------------------------------------------------------
东方确实不是电工(看出来了)对于“40mm2的塑料绝缘单股铜芯线,每100m重量为41~42kg”中的“40mm2”您认为是4.0平方,东方觉得可以认同。同理,“41”是不是就应该看成是4.1kg?劲头小的电工连两盘线都拿得动,这个矛盾就没有了吧?这叫做一视同仁。

如果今后真用到40平方的线,再用楼主的41kg数据吧。(可能不是单股线了)当然不会要电工一次搬两盘啦!(如果搬得动他就不要当电工。干什么呢?参加奥运会,举重去呀!)

网友N:
这只能从表面看而已,不全可靠。

网友O:
下次买电线的时候终于有个参照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