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同步运动问题

楼主(2008-06-05):
如用两台伺服电机分别用于控制一雕刻头横向(X方向)与纵向(Y方向)运动,如现需要打印头在这坐标系按指定半径作圆周运动,是否可以实现,通过什么途径实现?同样作多边形运动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A:
哪个系列的PLC,如果CJ或者CS,可以考虑用运动控制模块,用G语言做圆形插补动作;比较难哈;

网友B:
运动控制卡里面的圆弧插补命令再简单不过了